GD32F105RB 使用官方USB例程,运行至枚举状态机时进入死循环

楼主(2022-10-09):
将外部晶振修改为8M之后,打印主频96M,一切正常,但是USB的时钟源是未进行修改,应为我主频没变,时钟配置如下void usb_rcu_config(void)
{
        uint32_t system_clock = rcu_clock_freq_get(CK_SYS);
        printf("系统时钟为:%d\n", system_clock);
    if (48000000U == system_clock) {
        usbfs_prescaler = RCU_CKUSB_CKPLL_DIV1;
        timer_prescaler = 3U;
    } else if (72000000U == system_clock) {
        usbfs_prescaler = RCU_CKUSB_CKPLL_DIV1_5;
        timer_prescaler = 5U;
                printf("系统时钟为:%d\n", system_clock);
    } else if (96000000U == system_clock) {
        usbfs_prescaler = RCU_CKUSB_CKPLL_DIV2;
        timer_prescaler = 7U;
    }  else {
        /*  reserved  */
    }

    rcu_usb_clock_config(usbfs_prescaler);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BFS);
}
但是运行至枚举状态机时就卡死在死循环不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进入case HOST_DEV_ENUM:之后:调用usbh_devdesc_get (uhost, 8U)) -----》》》usbh_ctl_handler (uhost);------》》》
if (URB_DONE == usbh_urb_wait (uhost, uhost->control.pipe_in_num, DATA_STAGE_TIMEOUT)) {
        uhost->control.ctl_state = CTL_STATUS_OUT;

    }

就卡死在这个等待

网友A:
用GD32F305试试,稳定性好一些

网友B(2024-11-12):
请问楼主如何解决的,我的是305的也卡在这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GD32F305试试,稳定性好一些

请问楼主如何解决的,我的是305的也卡在这里

网友C(2025-01-31):
如果时钟配置不正确,USB 外设无法稳定运行,可能导致枚举过程中的死循环。

网友D(2025-03-12):
可能是时钟配置问题

网友E:
检查DATA_STAGE_TIMEOUT的值是否合适。如果超时时间太短,可能导致等待不成功。

网友F:
系统时钟不稳定导致的?

网友G:
USBH库版本与GD32F105RB的硬件和固件不兼容。

网友H:
USB接口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I:
用USB分析仪来捕获USB通信数据,分析枚举过程中的数据包是否正常。

网友J:
GD32F105RB的USB模块需要特定的时钟配置,通常是48MHz。如果时钟没有正确设置,USB模块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导致枚举失败。

网友K:
检查USB设备描述符(如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等)是否正确配置。如果描述符配置错误或不符合USB规范,可能会导致主机无法正确识别设备。

网友L:
USB中断未正确配置或处理,导致无法响应主机的请求,状态机无法继续。

网友M:
检查USB端点配置是否正确。每个端点都有其特定的用途和配置要求,如果端点配置错误或不符合USB规范,可能会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N:
仔细检查描述符内容和中断处理逻辑。

网友O:
USB设备正确响应主机的枚举请求,包括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等。

网友P:
尝试连接不同的USB主机,检查是否为主机兼容性问题。

网友Q:
USB中断的优先级设置正确。如果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可能会导致中断处理不及时或丢失中断请求。

网友R:
如果堆栈溢出,可能会导致程序异常行为,包括死循环

网友S:
地址配置逻辑错误

网友T:
参考官方提供的USB例程和示例代码,确保自己的实现与官方推荐的做法一致。

网友U(2025-04-12):
USB通信依赖于稳定的时钟信号,如果时钟配置错误或不稳定,可能会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V:
检查堆栈大小配置,确保有足够的内存供 USB 模块使用。

网友:
在USB中断处理函数中正确清除中断标志位。如果中断标志位没有被清除,可能会导致中断反复进入,从而造成死循环

网友W:
语言ID和制造商字符串需正确编码,避免乱码导致解析失败。

网友X:
检查 USB 硬件连接,确保 D+、D- 引脚正确连接,VBUS 电源正常提供。

网友Q:
在枚举状态机的关键位置添加调试信息,如打印日志、设置断点等,以便观察程序的执行流程和变量的值,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Y:
合理设置中断优先级,避免中断被其他高优先级中断抢占。

网友Z:
检查usb_device_descriptor中的VID、PID是否与官方例程一致,且长度字段正确。

网友AA:
看起来像是USB时钟配置的问题。你已经将外部晶振改为8M,并且主频打印为96M,但是USB时钟源没有相应修改。请检查你的USB时钟配置是否正确,确保USB时钟源与主频相匹配。

网友AB:
时钟不稳定可能导致系统运行不稳定。检查晶振或时钟电路。

网友AC:
USB分析仪能抓取USB数据,检查枚举阶段数据包

网友AD:
升级单片机固件或选择兼容的USBH库版本。

网友AE(2025-05-12):
仔细看描述符,确保中断触发条件正确,中断服务程序逻辑清晰。

网友AF:
检查USB中断设置和状态机流程,确保正确配置。

网友AG:
USB设备得先告诉主机它是啥,然后才能连接上。

网友AH:
先确认USB接口正常,然后逐个试不同主机,看是否兼容。

网友AI:
中断优先级要调对,否则处理慢或丢信号。

网友AJ:
对照官方USB例程,逐行核对代码,确保编程函数调用和参数设置与官方一样

网友AK:
USB时钟配置错误或不稳定?

网友AL:
USB时钟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AM:
USB硬件连接不对?

网友AN:
中断优先级设置是否合理?

网友AO:
用USB分析仪抓取USB数据,检查枚举阶段的数据包,以确认硬件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AN:
USB中断处理函数中未正确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AP:
对USB设备描述符的VID、PID得核对官方文档,确保与例程匹配,长度也需准确。

网友AQ:
堆栈溢出让程序乱码,像失控的火车,可能一直转圈圈。

网友AR:
USB分析仪能捕捉USB数据,分析设备连接时的枚举过程数据包。

网友AS:
USB设备要通过枚举过程让主机识别其类型和功能,然后才能顺利连接。

网友AT(2025-06-11):
USB通信要稳,时钟得精准,配置错了或不稳,通信就会出问题。

网友AU:
确保单片机堆栈大小合适,留出足够空间给USB模块运行。

网友AV:
确保单片机固件与USBH库版本匹配,以避免兼容性问题。

网友AW:
中断优先级要合理排,让高优先级的先跑,保证任务顺行。

网友AX:
检查是否每个状态转换都有相应的中断处理,确保无误。

网友AY:
确保编码统一,比如都使用UTF-8,避免编码不匹配引起解析问题。

网友AZ:
检查USB时钟源,确保稳定性和正确频率。可能需要调整晶振或外部时钟电路。

网友BA(2025-07-12):
时钟配置搞错了,USB和外设可能就跑不顺畅,甚至可能卡在枚举过程中,像电脑里找不到设备一样。

网友BB:
在USB中断处理函数中,如果未清除中断标志位,可能导致中断重复触发。需要确保在中断处理完成后清除中断标志位,避免系统异常。

网友BC:
中断优先级设置需根据具体应用场景和任务需求来定,确保关键任务能及时响应。

网友BD:
可能是因为枚举状态机的初始化或处理逻辑存在问题,需要检查代码中的错误。

网友BE:
USB分析仪可以监控并解析设备接入电脑时,USB协议的枚举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