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P-NUCLEO-IHM03上电后电机问题

楼主(2022-10-09):
电机控制小白,买了P-NUCLEAO-IHM03的开发套件,nucleo-g431的板子加上x-nucleo-ihm16m1的驱动板,连接套件自带的无刷电机上电后里面应该是有烧了foc的例程直接可以转的。但是我上电之后电机一开始三相指示灯只能亮U,W两相,碰一下电机灯就灭了,灭了后就三相灯亮了,电机可以转起来,但电机转的时候有时自己又灭了,三相指示灯就是闪烁不稳定。电机转的时候调节旁边控制速度的可调电阻觉得没有太大用。而且转几分钟,电机就会比较烫。请问有人知道是控制板坏了吗?

网友A:
我了解的是,你可能需要修改一下代码,来适配你的电机参数才可以

网友B:
就是每个电机是不一样的,你这个电机是开发套件带的么?

网友C:
你看看接线之类的是否都是OK的啊?

网友D:
听你描述,好像就是电机和你驱动程序没匹配上呢

网友E:
正常来说,电机控制板应该不会坏的,保护做的还是很好的

网友F:
你可以问问官方的FAE,看看具体原因是什么

网友G:
转又灭,是供电方面有问题么?你电机是多少V的?

网友H:
电机烫的话,一般是超负荷了,电流过大或者三相没适配导致的

网友I:
闪烁不稳定啊,你能拍个照片之类的么,看看接线是否都正确

网友J:
你换个官方推荐的电机试试,也许你电机功率很低,但是它这个控制板功率大,导致发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