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gd32f303cc来驱动ws2812,但灯珠数太多,内存不够,不能驱动后面的灯珠

楼主(2022-10-09):
通过pwm+dma的方式去驱动ws2812,但芯片内存不够,dma的基地址的内存有uint16_t,不够控制后面的灯珠,听我导师说可以用dma的包发送方法,使一个包一个包这样发送,但是这操作我听都没听过,在网上也找不到方法,请各位大佬指教一下。

网友A:
内存不够?跟控制灯珠有联系么

网友B:
我看过实际的灯珠连接 但是没有详细了解 但是感觉并不是一个芯片来控制的

网友C:
请问在硬件上是如何连接的呢  难道是一个引脚控制一个ws2812吗

网友D:
我觉得楼主完全可以更改一下算法 因为每一篇ws2812的原理都一样所以写一个函数来回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想象如果数量过多的话  光是计数用的变量就得需要不老少的

网友F:
如果内存都不够用了的话  那么首先纯硬件引脚肯定也已经不够用了

网友G:
WS2812/2811只需一根信号线就能控制灯带上所有led。多个灯带间可以通过串联轻松延长。在30hz的刷新频率下一个信号线能够控制至多500个led

网友H:
我觉得一个灯珠3个字节,你这是有多少个灯珠才会内存不够?

网友I:
你怕是对DMA有什么误解吧。。。

网友J:
这个可以用专门的驱动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