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中 =delete的使用

楼主(2022-10-09):
TE, ic
背景

今天看公司的编程规范,其中有个原则:
如果你的类不需要拷贝/移动操作,请显式的通过在public域中(private本身就是不能显式的直接调用的)使用 =delete 或其他手段禁用之;
具体示例:

  1. // MyClass is neither copyable nor movable.
  2. MyClass(const MyClass&) = delete;
  3. MyClass& operator=(const MyClass&) = delete;

对其中的 =delete不了解,之前没用过,查了一下以此为记;

=delete使用方式

C++11中,当我们定义一个类的成员函数时,如果后面使用"=delete"去修饰,那么就表示这个函数被定义为deleted,也就意味着这个成员函数不能再被调用,否则就会出错。

楼主:
#include <cstdio>

class TestClass
{
public:
    int func(int data)=delete;
};

int main(void)
{

    TestClass obj;
    obj.func(100);

    return 0;
}

楼主:
编译时直接报错,如下,
在C++11之前,当我们希望一个类不能被拷贝,就会把构造函数定义为private,但是在C++11里就不需要这样做了,只需要在构造函数后面加上=delete来修饰下就可以了。

楼主:
巧妙用法
这里说个=delete的巧妙用法,在C++里会有很多隐式类型转换,如下代码,
#include <cstdio>

class TestClass
{
public:

    void func(int data) { printf("data: %d\n", data); }
};

int main(void)
{

    TestClass obj;
    obj.func(100);
    obj.func(100.0);

    return 0;
}

楼主:
输出结果如上

楼主:
当我们把100.0传给obj.func()时,发生了隐式类型转换,由double转为了int,有时我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转换,我们就是希望传进来的参数和规定的类型一致,那么此时可以使用=delete来达到这个目的,如下,
#include <cstdio>

class TestClass
{
public:

    void func(int data) { printf("data: %d\n", data); }
    void func(double data)=delete;
};

int main(void)
{

    TestClass obj;
    obj.func(100);
    obj.func(100.0);

    return 0;
}
我们把参数类型是double的重载函数加上=delete进行修饰,表示这个函数被删除,那么用户就不能使用这个函数了,这样再编译就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