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F0140 EXTI 学习笔记

楼主(2022-10-09):
MM32F0140 EXTI 学习笔记

一.EXTI简介

EXTI是外部中断/事件控制器,包含多个边沿检测器,通过检测I/O端口的电平变化判断是否产生中断/事件请求。

MM32F0140的EXTI包含19个外部中断线,其中外部中断线EXTI0 ~ EXTI15用于I/O映射,EXTI16连接到PVD输出,EXTI19连接到比较器1输出,EXTI24连接到IWDG中断。可通过软件控制任意一个I/O端口作为EXTI的输入源,EXTI检测对应端口是否产生边沿触发,若检测到边沿触发则产生中断/事件请求,GPIO对应的16个外部中断/事件映射关系如图1所示。

EXTI进行边沿检测时包含三种触发类型:
  • 上升沿触发
电平由低到高时的一瞬间称为上升沿,由上升沿的产生触发输出变化就称作上升沿触发。
  • 下降沿触发
电平由高到低时的一瞬间称为下降沿,由下降沿的产生触发输出变化则称为下降沿触发。
  • 任意边沿触发
电平由上升沿或下降沿的产生而触发输出变化被称作任意边沿触发。

中断/事件产生过程如图2所示,EXTI边沿检测引脚的外部输入电平,若由于外部因素导致引脚电平变化并产生边沿触发,则边沿检测电路输出有效信号。或门电路接收边沿检测电路输出的信号与软件事件中断寄存器(EXTI_SWIER)的输出,软件事件中断寄存器能够通过软件启动中断/事件线。当外部中断线上触发边沿事件时,挂起寄存器(EXTI_PR)的对应位被置1,可通过读EXTI_PR寄存器获取当前中断/事件状态。或门电路的输出与中断屏蔽寄存器(EXTI_IMR)的输出相与,在使能对应线中断位且边沿触发有效信号时,输出有效信号到内核的NVIC中,NVIC进行中断处理。或门电路的输出与事件屏蔽寄存器(EXTI_EMR)的输出结果相与,当使能对应事件线位且边沿触发有效信号时,输出有效信号1,即脉冲信号,该脉冲信号可用于其他外设,例如触发TIM。

二.EXTI的配置

  • 配置中断
配置并使能中断线,根据图1判断指定I/O端口对应的外部中断线与SYSCFG_EXTICRx寄存器中的控制位,(EXTI0~EXTI3使用SYSCFG_EXTICR1寄存器EXTI4~EXTI7使用SYSCFG_EXTICR2寄存器,EXTI8~EXTI11使用SYSCFG_EXTICR3寄存器,EXTI12~EXTI15使用SYSCFG_EXTICR4寄存器)向SYSCFG_EXTICRx寄存器中外部中断线的对应位赋值,若使用PA管脚则对应位赋值为0000,PB管脚对应位赋值为0001,PC管脚对应位赋值为0010,PD管脚对应位赋值为0011。

配置边缘检测触发器的触发类型,若使用上升沿触发,则对上升沿触发选择寄存器(EXTI_RTSR)的外部中断线对应位置1;若使用下降沿触发,则对下降沿触发选择寄存器(EXTI_FTSR)的外部中断线对应位置1;若使用任意边沿触发,则EXTI_RTSR寄存器与EXTI_FTSR寄存器的外部中断线对应位均置1。

中断屏蔽寄存器(EXTI_IMR)的外部中断线对应位置1,允许中断请求。当指定的外部中断线检测到配置的触发条件时,产生一个中断请求,挂起寄存(EXTI_PR)的对应位置1。通过软件对挂起寄存器中对应位写入1,使中断被清除。

配置软件中断事件寄存器(EXTI_SWIER)的外部中断线对应位为1并置1 EXTI_IMR寄存器的外部中断线对应位,也能产生中断。

  • 配置事件
配置并使能事件线,对SYSCFG_EXTICRx寄存器中外部事件线的对应位赋值;配置边缘检测触发寄存器为需要的触发类型,对EXTI_RTSR寄存器与EXTI_FTSR寄存器赋值;事件屏蔽寄存器(EXTI_EMR)的对应位置1,允许事件请求。当检测到配置的触发条件时,产生一个事件请求,挂起寄存器对应位置 1;通过对挂起寄存器对应位写1清除事件。

配置软件中断事件寄存器(EXTI_SWIER)的外部中断/事件线对应位为1并置1 EXTI_EMR寄存器的对应位,也能产生事件。

三.实验

本实验在灵动官方开发板MB-023上进行,通过配置EXTI下降沿触发中断,按下按键后产生边沿触发,进行中断处理,LED电平转换。配置按键所使用的I/O端口的对应外部中断线,对SYSCFG_EXTICRx寄存器的EXTIx位赋值,对EXTI_RTSR寄存器和EXTI_FTSR寄存器赋值配置触发类型,使用EXTI_IMR寄存器使能中断,EXTI_PR寄存器对应位置1清除中断。具体实验内容为配置按键K2的对应引脚PB2与LED2对应的PB3引脚(如图3所示),配置PB2对应的外部中断线为下降沿触发,若按下K2,按键对应的端口输入低电平,下降沿触发,产生中断。实验现象为按下按键K2,LED2电平反转一次。

  • 初始化外设时钟

SYSCFG在APB2线上,GPIO在AHB线上,实验使用SYSCFG配置外部中断,按键K2与LED2的引脚均为GPIOB组的引脚。因此对RCC_APB2ENR寄存器的SYSCFGEN位置1,对RCC_AHBENR寄存器的GPIOB对应位置1,从而初始化外设时钟。
// Enable SYSCFG clock.
RCC->APB2ENR |= (1u << 0u);
// Enable GPIOB clock.
RCC->AHB1ENR |= (1u << 18u);
  • 初始化按键
实验使用引脚为PB2的K2按键,按键原理图如图4所示,若K2按键按下则与GND导通,因此在初始化按键时需配置该端口的工作模式为上拉输入。

GPIOx_CRL寄存器为端口配置低寄存器,用于配置指定端口的速度与工作模式;GPIOx_BSRR寄存器用于设置/清除对应端口,该寄存器低16位的对应端口位置1会产生高电平。由图5所示,K2所使用的端口PB2为GPIOx_CRL寄存器内第8 ~ 11位。

// Clear the configuration bit of port 2.
GPIOB->CRL &= ~(0xf << 8u);
// Configure pull-up input mode.
GPIOB->CRL |= (0x8 << 8u);
// Configure PB2 pin to high level.
GPIOB->BSRR |= (1u << 2u);

  • 初始化LED
实验使用PB3引脚,使用GPIOx_CRL寄存器对LED进行初始化配置,如图5所示,端口3为GPIOx_CRL寄存器内第12 ~ 15位。
// Clear the configuration bit of port 3.
GPIOB->CRL &= ~(0xf << 12u);
// Configure push-pull output mode.
GPIOB->CRL |= (0x1 << 12u);

  • 配置中断线
由图1可知,PB2使用的外部中断线为EXTI2,配置SYSCFG_EXTICR1寄存器的EXTI2对应位为0001,如图6所示,EXTI2处于SYSCFG_EXTICR1寄存器的8~ 11位。

// Clear EXTI2 and assign value, the corresponding value of PB is 0001.
SYSCFG->EXTICR1 = ( ( SYSCFG->EXTICR1 & ~(0xf << 8u) ) | (0x1 << 8u) );

  • 配置触发类型
在按键初始化中配置按键未按下时处于高电平,因此,对上升沿触发选择寄存器(EXTI_RTSR)与下降沿触发选择寄存器(EXTI_FTSR)赋值时配置触发类型为下降沿触发。
// Clear the corresponding bit of EXTI2 triggered by rising edge.
EXTI->RTSR &= ~ (1u << 2u);
// Configure falling edge trigger.
EXTI->FTSR |= (1u << 2u);

  • 使能中断
配置EXTI_IMR寄存器的EXTI2对应位,使能中断。
// Enable EXTI interrupt.
EXTI->IMR |= (1u << 2u);

  • 配置NVIC
EXTI控制中断,NVIC处理中断,使用Cortex-M0 core_cm0.h头文件中的NVIC_EnableIRQ使能中断线,EXTI2对应中断为EXTI2_3_IRQn。
// Setup NVIC.
NVIC_EnableIRQ (EXTI2_3_IRQn);

  • 编写中断服务程序
中断使能中使用EXTI2_3_IRQn,中断处理函数要与其匹配,因此使用EXTI2_3_IRQHandler,设置变量app_exti_event_on作为中断状态标志,该变量初始时为false,中断请求产生时中断状态标志转换为true,将EXRI_PR寄存器的对应位写入1来清除中断。
void EXTI2_3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flags = EXTI->PR;
    if ( 0u != ( flags & (1u << 2u) ) )
    {
        app_exti_event_on = true;
    }

    EXTI->PR |= (1u << 2u); // Clear interrupt.
}

  • main()函数
主程序中初始化变量app_exti_event_times为0,设置该变量从0开始计数,当中断状态标志app_exti_event_on为true,即产生中断请求时,计数值加1,由于LED2初始化后显示为亮,计算计数值取余2,若余数不等于0则LED2灭,若余数为0则LED2亮。实验效果如图7所示。
int main(void)
{
    // Enable SYSCFG and GPIOB clock.
    RCC->APB2ENR |= (1u << 0u);
    RCC->AHB1ENR |= (1u << 18u);

    // Setup K2.
    GPIOB->CRL &= ~(0xf << 8u);
    GPIOB->CRL |= (0x8 << 8u);
    GPIOB->BSRR |= (1u << 2u);

    // Setup LED2.
    GPIOB->CRL &= ~(0xf << 12u);
    GPIOB->CRL |= (0x1 << 12u);

    // Setup SYSCFG EXTI2.
    SYSCFG->EXTICR1 = ( ( SYSCFG->EXTICR1 & ~(0xf << 8u) ) | (0x1 << 8u) );

    // Setup EXTI.
    EXTI->RTSR &= ~ (1u << 2u);
    EXTI->FTSR |= (1u << 2u);

    // Enable EXTI interrupt.
    EXTI->IMR |= (1u << 2u);

    // Setup NVIC.
    NVIC_EnableIRQ (EXTI2_3_IRQn);

    while (1)
    {
        while ( !app_exti_event_on )
        {
        }
        app_exti_event_on = false;

        app_exti_event_times++;
        if ( (app_exti_event_times % 2u) != 0u )
        {

            GPIOB->BSRR = (1u << 3u);// LED2(PB3 pin) off.
        }
        else
        {

            GPIOB->BRR = (1u << 3u);// LED2(PB3 pin) on.
        }
    }
}

网友A:
写的很详细的笔记,有借鉴意义

网友B:
哈哈哈,借钱意义好

网友C:
讲解的很好,一般官方有样例程序,倒是也可以一起参考

网友D:
教程挺详细的,可以弄成Word发布出来,弄成一个集合。

网友E:
这种笔记是不是已经有集合了?在哪下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笔记是不是已经有集合了?在哪下载啊?

hi 友友,可以关注灵动官方微信公众号【灵动MM32MCU】,每周都会发布新的学习和应用笔记,精彩看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教程挺详细的,可以弄成Word发布出来,弄成一个集合。

hi 友友,可以关注灵动官方微信公众号【灵动MM32MCU】,每周都会发布新的学习和应用笔记,精彩看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