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替代51单片机,用哪一款新唐片子比较合适?

楼主(2022-10-09):
如题,原来是51,现在想换成新唐。

网友A(点评):
MS51系列的

网友B:
方便了解下项目情况吗?你这边需求的功能,我是新唐代理

网友C:
之前用的哪颗呢

网友D:
新塘有的也是51

网友E:
IO够,资源够,哪个便宜用哪个

网友F:
哈哈,新塘这方面的片子应该很多吧,宣性价比高的呗

网友G:
你可以用新唐的51呀,程序改动能少点

网友H: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新唐的32位的单片机,就性能,性价比都非常好

网友I:
换呗,看你之前的需求,然后针对进行选型呗

网友J:
我觉得你可以把你需求说出来,比如需要多少串口,多少SPI等等,有些硬件是能支持你,有的是不能的

网友K:
好像是可以换的,你问问他家FAE,需要注意什么不

网友L:
你之前用的是谁家的MCU啊?都用到了什么外设啊

网友M:
新唐一般就003我觉得挺好,不贵还好用

网友N:
去新唐代理商那里,要一份选型手册,这就好了

网友O:
其实你要是换的话,看你需要改动大小,有32位和8位的供你选择的

网友P:
楼主之前用过新唐的MCU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