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反射式望远镜设计

楼主(2022-10-09):
牛顿式反射望远镜光路简图

上图是牛顿式反射望远镜的基本光路图,它于1670年由牛顿一手研制,基本原理是利用一个弯曲的反射镜面(图中主反射镜)反射到一个焦点上,这种方法比直接使用透镜将物体放大率高出数倍。
其优点在于,结构简单,节约成本,而且没有棱镜,所以不存在色散。

楼主:
  • 1. 设计指标
入瞳直径:100mm
焦距:800mm
全视场:4°
波长:可见光;

2. 基本参数设置
入瞳设置

视场设置

波长设置

楼主:
3. 初始结构设计
反射镜参数讨论:LDE中有MIRROR类型,而且我们需要这个面是个抛物面,即平行于光轴的光线入射后的反射光线应当汇与焦点,则该MIRROR的圆锥系数Conic=-1.
此外,反射曲面的曲率半径和焦距的关系:R=2f,因此由f=800,则R=-1600;
ZEMAX中光路传播后遇到反射镜是厚度规则:第N个反射镜,厚度符号(-1)^n,则焦距光束应当汇聚与-800处。
lens data

初始layout
初始光斑图

初始光程差图
可以发现2,3视场(轴外光束)产生了较大的像散和慧差,因此这个系统的视场是很小的。

楼主:
4.添加反射镜与光阑
按照牛顿式反射望远镜的设计,光路中需要增设一平面反射镜将像面折转到侧面观察。这个平面反射镜的位置比较讲究,如果平面镜远离抛物面镜,其对抛物面镜的遮拦效果小,但是折转出来的光路就会比较短;相反的,如果平面镜相对抛物面镜距离较近,折转出来的光路相对可以长一点,但是其尺寸比较大,对抛物面镜的遮拦影响较大。
我们可以让折转光路长100mm便于观察,则插入平面镜的位置就在-700mm处。

此处引入了一个问题,当光线需要离轴时,不可避免的需要更改其后的坐标系(因为我们需要在每个坐标系下的光线属性具有相承性)。这种时候一般由两种方法来进行改变:方法一直接让反(折)射面的坐标系(修改Tilt/Decenter属性值)进行旋转;方法二是在折反面的前后插入坐标断点面型(Coordinate Break)。实际中,特别是需要多次折转光路的系统中一般会采用方法二,即插入坐标断点的方法,因为这个此法相较于法一虽然相对繁琐,但是可以自运优化调整参数。

方法一 设置反射镜的Tilt属性值:
新插入的平面镜的前后表面都绕x轴旋转45度:
设置面倾斜属性

倾斜设置后layout

方法二 插入坐标断点:
插入坐标断点

插入坐标断点后layout

楼主:
5. 插入新入射面
上面的光路图实际并不完整,光束入射到系统中时,并不是所有光线都能正常进入,平面镜会遮拦一部分光线,因此我们要在现有系统前插入一个入射面,模拟真实入射情况,如图:
插入新面

插入新面后layout

如光路图,此时的平面镜没有起到遮拦光线的效果,这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是序列结构设计,从1面到2面中,光线对3面视若无睹,因为序列设计中,3面在2面后才会起到作用。但是这与我们实际应用肯定是大相径庭的,因此我们能做的就是修改1面的口径属性,根据3面对光线的遮拦效果,在1面上设置一个与之相当的遮光屏,
X-Y面layout

如上图,我们先在lens data表中选定平面镜,在3D图中标亮的就是对应面,我们将3D图折转到X-Y面,将鼠标悬停在其边界,可以大约得到该椭圆屏的长短径,我们根据这两个值,在1面上设置遮光屏(Elliptical Obscuration椭圆遮挡屏)的形状即可。
改变孔径属性

改变孔径属性后layout

如下图,Footprint光足迹图上也可以发现,0视场和1视场的光线损失了很多能量。
光足迹图

加椭圆光屏前的MTF

加椭圆光屏后的MTF

加椭圆光屏后
对比前后的MTF图可以发现:由于平面镜的遮拦效应,MTF值的下降只能用“惨烈”来形容。(特别是蓝色0视场)

楼主:
6. 提高MTF
为了提高MTF,必须降低平面反射镜的遮光比,也许平面反射镜的形状可以做改变,为了观察边缘视场,可以添加几个视场:
添加视场

我们要看的是基本边缘视场到底在平面镜上在那个区域,
光足迹图

从上图我们发现,边缘视场实际在平面反射镜上的范围有限,并未占据全部表面,因此为了提高MTF,我们应当减小平面镜的尺寸,平面镜只需要边缘视场在其边缘就好,按边缘光迹图可以确定其大小,修改平面发射机的尺寸如下:
改变孔径尺寸

改变孔径尺寸后的光足迹图

光迹图显示,视场边缘刚好在平面镜边缘,
再依据平面镜的大小,改变1面的孔径属性和参数如图:
改变面孔径属性

初始MTF

更改面孔径属性后的MTF

可以发现,虽然MTF曲线不比没有遮挡平面镜时的好,但是,相较于此前系统的MTF优化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