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STM32F407LCD屏不能显示

楼主(2022-10-09):
STM32F407ZGT用TFT的例程可以显示,但编译建立工程后就不能显示了.

网友A:
能贴一下代码吗

网友B:
用官方的例程重新编译后不得行吗?

网友C:
有很多时候会会忽略掉背光开关,背光开关打屏幕才会亮,然后还需要考虑你的屏幕驱动的问题,驱动是使用的例程的吗,引脚一样吗,引脚是否有重映设问题。

网友D:
对,引脚是否有重映设问题

网友E:
编译的工程是没有错误和警告的么?

网友F:
我怀疑你是不是程序的初始化都没弄啊?

网友G:
你板子和屏都没更换,但是你重新编译一下工程烧录之后就不显示了是么?那你之前是怎么亮的?官方的demo固件?

网友H:
那就只能说明你的建立工程有问题了啊,你改一下你的工程呗

网友I:
你都说屏和板子都是OK的,那就只能是你代码有问题了

网友J:
你用例程好使,那你建立工程之后是改变屏的端口了么

网友K:
这没法解释,你工程有问题,你可以这样,在例程的基础上实现你想要的功能就好了

网友L:
你看看你屏的底层函数你有没有修改啊,或者有没有初始化啊,多检查检查

网友M:
不能显示的话你可以这样,使用仿真器调试一下,看看在哪一步程序不对的

网友N:
工程的话你可能会有建错的地方,你用官方的例程吧,在上面进行修改就问题能少点

网友O:
你写上位机的时候会调用一个串口的控件,这个控件会调用底层的函数的,能知道是否有USB接入,接入之后是串口还是什么设备,都会有信息的,然后当你打开串口之后,也会给下面一个标记,代表你串口打开了

网友P:
你想下位机知道上位机串口是否打开?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Q:
打不打开都无所谓,下位机是不知道的

网友R:
如果你想让STM32虚拟出来的串口知道电脑端打开了串口,可以在电脑端这边实现这个功能,就是打开串口之后给下位机发送一个命令

网友S:
这就是软件个性化的事情了,它跟串口助手还有点不一样,你需要打开串口之后下发一下数据,下位机收到数据就知道你串口打开了

网友T:
看来你是想让STM32在没有上位机连接的时候,是不发数据的状态,节省资源呗

网友U:
一般这是软件部分的事情,你打开串口需要有标记才行

网友E:
我们做产品的话,是不需要知道上位机在不在的,就是正常发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F:
你要是监测电脑端串口是否打开好像有点麻烦,一般都是将以心跳的形式发送

网友G:
其实知道电脑端打开串口也没啥用的,你是主动上传的,也不是电脑端主动下发

网友V:
整个屏幕是黑屏了 还是全部白屏没有字呀

网友W:
使用的原有的例程进行重新编译生成的工程?

网友X:
监测一下新生成工程发送的波形 可能串口有问题

网友Y:
对比一下编译之后的工程和之前的有没有什么区别 包含配置选项

网友Z:
使用原有的代码原封不动的编译建立的工程吗?那么在配置的时候更改什么选项了吗

网友AA:
操作部分的代码 详细对比一下 尤其是初始化部分以及引脚输出部分的

网友AB:
引脚是否有重映设问题

网友AC:
引脚是否有重映设问题?

网友AD:
例程不就是工程吗?你意思重新编译后LCD就没法显示了吗?

网友AE:
你这描述我不太理解,例程可以使用,编译建立工程指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