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通过电脑无法连接蓝牙模块调试STM32

楼主(2022-10-09):
硬件已经设计好了,目前需要进行上位机的设计,所以需要改动蓝牙通信的设计和改动串口的通信程序。
之前用的蓝牙模块只能连接到手机的蓝牙调试助手,不能和电脑进行普通的蓝牙蓝牙连接。
电脑是能搜到蓝牙模块的,蓝牙模块型号:JDY10M。

网友A:
是不是模式没弄好呀,一般都是透传模式吧

网友B:
正常情况,蓝牙会分为4.02.0版本,然后有的电脑好像是找不到或者找到连不上

网友C:
估计是你只能更换蓝牙模块了,或者你弄个蓝牙适配器接电脑上,可能会行

网友D:
我之前有个蓝牙好像是JDY05,这个就能连接电脑的,你可以考虑换这个

网友E:
不能和电脑连接有些时候是正常的,这个需要蓝牙适配器可能才行

网友F:
正常来说不都是用手机配置么,其实程序不改动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G:
那楼主是想问为啥连不上是么?正常会虚拟出来个串口吧,蓝牙在电脑上,你看你有么

网友H:
你这看看蓝牙是什么版本,有的是不让连接

网友I:
你要一份JDY10M的电脑的接口程序呗,找原厂,估计就行了

网友J:
可能是你的电脑不支持吧,那你可以换个电脑,也可以换个蓝牙模块

网友K:
不能连接的现象是啥?你电脑的蓝牙是几点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