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d1 sdk问题请教

楼主(2022-10-09):
CD, RS, ev, ic, sd
d1 sdk里lichee/linux-5.4/drivers/video/fbdev/sunxi/lcd_fb/include.h引用了riscv平台不存在的怎么解决?反馈个bug, d1 sdk里 lichee/linux-5.4/drivers/video/fbdev/sunxi/lcd_fb/include.h 引用了riscv平台不存在的

网友A(2023-03-01):
估计是什么依赖库没装全吧

网友B:
开发linux的话,就这样,很容易缺文件,缺库的,麻烦的很

网友C:
最后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么?

网友D:
一般都是看你本地是否有这个头文件,看看文件的属性

网友E:
是不是你的SDK没下载全啊

网友F:
之前我遇到过ESP找不到文件的,估计和你的情况差不多,都是库没下载全导致的

网友G:
你找原厂技术支持问问呢?让他们给你出点方法

网友H:
你是不是变量环境之类的,没设置好啊

网友I:
你是不是需要搭建risc-v这个环境才行啊?

网友J:
不会用linux下开发这risc-v,感觉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