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M183的BPWM可以产生捕捉中断对编码器计数吗?

楼主(2022-10-09):
请问M183的BPWM可以产生捕捉中断对编码器计数吗?

网友A(2022-11-17):
没有M183这个料件。

网友B:
你是指M483吗?M483有2个QEI专用接口,如果不够用BPWM可以产生捕获中断,就是不知道编码器频率多少,是否来得及

网友C:
不知道是否可以,但你可以用定时器捕捉呀

网友D:
没用过新唐这个PWM,我知道ST的是有专门对编码器的一个PWM捕捉

网友E:
如果用外部触发+定时器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F:
你用高级定时器,配置成捕捉模式,应该行

网友G:
话说,这种应该官方手册能写是不是能捕捉编码器的脉冲吧

网友H:
你可以用定时器的,定时器还是很强大的存在的

网友I:
没用过BPWM啊,但高级定时器应该就行吧

网友J:
BPWM是什么PWM啊?和普通PWM多了什么呢?

网友K:
这种PWM没用过,建议楼主可以换成普通PWM试试,看能不能捕捉

网友L:
新唐这外设这么高级了么,都BPWM

楼主:
一堆留言 都是混回帖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