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ADC采样时钟选择

楼主(2022-10-09):
#21ic问答# #每日话题#ADC采样时钟选择PLL分频和HCLK分频有什么区别呢?不太理解这个

网友A:
HCLK分频与系统是同步时钟,PLL分频与系统是异步时钟;用同步时钟的好处是在触发ADC响应触发时,没有不确定性,用异步时钟的好处是可以独立处理ADC的工作时钟,不会影响到挂在HCLK上的其他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