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VG的SRAM 96+128K

楼主(2022-10-09):
请问一下版主,AT32F407VG的SRAM芯片说明书上写的是96+128K怎么理解?常规使用的96K是正常的SRAM,那么想用这128K的内存怎么使用呢?
      下载视频

芯片的程序FLASH只有128K是0等待,其它的不是0等待(就是速度慢),芯片有224K的RAM速度快,如果你到程序对RAM要求不多(不超过96K)而程序代码多且要求速度快,可以把其中128K的RAM配置当成FLASH用,上电时,芯片会加载128K的非0等待的FLASH程序到这128KRAM中,这样相当于0等待的FLASH变成256K,当然这128K的RAM也不能当普通RAM用了

网友A:
建议楼主看看芯片参考手册

网友B:
可以下载AN0004,里面有描述。

网友C:
下载库文件,里面有例程使用后面128k内存。简单说就是启动时,先使能后面128k内存。

网友D:
帖子下面第一个回复是正确的,国产的还有雅特力、沁恒的MCU,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图示

楼主:
好的,谢谢已解决了,找到了官方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