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分享]
KAQY212A高压固态继电器

楼主(2022-10-09):
(无正文)

楼主:
具体还有需要问的可以交流沟通

网友A:
感谢分享,先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B:
这个模块是5V驱动的嘛,3.3V的开关管有推荐的嘛

网友C:
现在低压驱动高压的模块 其效率一般能达到多少呀

网友D:
用低压5V驱动的高压的等级可以进行配置或者从硬件上解决吗

网友E:
这个模块的功率是否可以定制呢,散热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F:
一般来说固态继电器和干簧继电器其允许通过的电压等级时候怎么划分的呢

网友G:
固态继电器的操作电压范围极为宽泛 这是它最大的优势

网友H:
这种固态继电器还是很多的 主要还是看他的动作电压范围以及工作电压范围这两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是5V驱动的嘛,3.3V的开关管有推荐的嘛

3.3V的可以考虑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固态继电器还是很多的 主要还是看他的动作电压范围以及工作电压范围这两个参数 ...

对的,说是固态继电器其实就是光耦MOS管,隔离驱动

网友I:
看了一下这个手册,封装还挺全面,我用贴片式的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