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仿真和实际波形的一个问题, 大佬帮忙解答疑惑.

楼主(2022-10-09):
在使用运放采集市电波形时, 仿真的波形都是显示正常正弦波, 但实际电路上中波形就变成非正弦的样子.希望有大佬帮忙解答疑惑, 让我了解一下大致的原因. 谢谢啦~

网友A:
确定有个电阻16K有个电阻160K?

楼主:
仿真上没有发现问题, 但实际电路更换这些都会影响输出波形. 我怀疑和参考地有关. 但确实不了模拟电路, 没有去分析这个问题的方向.   = =

@跳虫饲养员 :实际和理论是两回事,试试看再说。
@王栋春 :好的, 谢谢. 我明天去板子上试试. 这样的调动有什么原理上的说法吗? 我看仿真都是一样的结果.
调节一下C2的数值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仿真上没有发现问题, 但实际电路更换这些都会影响输出波形. 我怀疑和参考地有关. 但确实不了模拟电路, 没有 ...

C4 电容上波形是什么样子?会不会它坏了?

网友C:
其实就是一个经验问题,这个很容易解决。但是年轻人就是容易骄傲自满。

楼主:
找到原因了, 是用错误器件了. 把AD8052用成AD8062了

网友D:
你实际的运放,做不到轨对轨输出

网友E:
果然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