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采集系统的总线方案设计

楼主(2022-10-09):
1.      主控芯片选用DSP28335,主控模块(最小系统开发板电路)不用自身的AD模块,主要做一些数据处理工作(可能会加一些纠错算法),和简单控制工作。
2.      每个采集模块单独一块板子(包括调理,自动调零……AD转换电路),采集频率可能不同(>=100Hz),都并联到总线的方式把各自采集到的信号以01编码方式传给DSP处理,采集模块个数是灵活可变的(理论应该能并联100多个采集模块)
3.      总线带宽要至少达到10Mb/s(485、can 总线不太行的)
4.      之前考虑过总线复用方式(例:时分复用……,这种方式基本是通过多路复用器方式,行不通)
5.      现请教一种总线设计方案可以实现上述3点要求

网友A:
如果用485将100个模块并联到一起串行传输,100HZ*16位*100个模块算下来200Kb/s的波特率就够了呀,考虑到帧头帧尾,500Kb/s的波特率也应该够了,为啥会要求10Mb/s?

DCS的数据通信
DCS的网络与通信技术
DCS第4章 通讯

                              tyw  注

网友B(点评):
不知坛友有DCS通讯的资料,还望分享一些。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没有,不了解。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去上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