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PWM不能同步

楼主(2022-10-09):
在使用STM32F3的TIM1和TIM8产生8路PWM时,有一个问题,就是最后使能TIM1和TIM8时,由于不能同时使能,所以两个定时器里产生出来的PWM不能同步,有一个相位差。

楼主:
用库函数使能如下,发现相位差较大。
TIM_Cmd(TIM1,ENABLE);//使能TIM1
TIM_Cmd(TIM8,ENABLE);//使能TIM8
改用寄存器使能如下:
TIM1->CR1|=0x01;     //使能定时器1
TIM8->CR1|=0x01;     //使能定时器8
使用寄存器使能可以减小相位差,但是不能使两个PWM同步,请问有没有人有办法可以帮我解决这个困难?

网友A:
用外部信号来触发两个定时器。

网友B:
比方T1 配置为外部输入触发,TS=101(TI1FP1)SMS =110(触发模式),配置T1的MMS= 001,T1的使能信号作为TRGO输出到T8.

网友C:
配置T8在T1的TRGO触发下开始运行,配置TS=000,SMS=110

网友A:
其中一个定时器的主模式输出设置为使能,即TIMx_CR2的MMS为001。

网友D:
另外一个设置为从模式,方式选触发。TIMx_SMCR的SMS为110。

网友E:
这样设置好了后启动第一个定时器时,第二个会自动启动。

网友F: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OTIxMjQyNQ==&mid=2650948503&idx=1&sn=79f8a8c510c420c6ae04b411f1a59fd8&chksm=84401971b3379067554b5af78033b915322caf2ca299217ec32cf10475cc0927f7aad2a9cb87&token=1630281518&lang=zh_CN#rd

楼主:
/* Select the Master Slave Mode */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1,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 Master Mode selection */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1, TIM_TRGOSource_Enable);

  TIM_SelectSlaveMode(TIM8, TIM_SlaveMode_Trigger);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8, TIM_TS_ITR0);

运行后T1 MMS=001    T8 SMS=0X06 ;

楼主:
一样不同步

楼主:
改成TIM_SelectSlaveMode(TIM8, TIM_SlaveMode_Gated);,就好了

网友G:
用一个定时器触发2路 pwm

网友D:
能否把配置程序分享一下,谢谢。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改成了门控模式但是TIM8 无输出..

网友H:
其实基本原理就是 主定时器的计数器使能信号作为 从定时器的触发输出, 从定时器配置在 触发从模式。

网友I:
这样就可以保证同步启动,不会产生相差。

网友J:
STM32的两个Timer定时器同步模式和两个ADC同步采样模式的工作原理类似,就是一主一从,主的使能信号同时作为从的使能信号,继而实现同步运行功能。

网友K(2023-02-22):
按照例程配置也不能完全同步,pwm1A和pwm2A的相位延时是存在的,需要靠相位寄存器修正

网友L(2024-04-08):
两个定时器一起使能,一前一后就一个指令周期,对应用影响大吗?

网友M:
用定时器触发不可以吗

网友N: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保证同步启动,而且没有区别。

网友O:
当第一个计时器启动时,第二个计时器将自动启动。

网友P:
根据常规配置不能完全同步,pwm1a 和 pwm2a 存在相位延迟,需要用相位寄存器进行校正

网友Q(2024-07-16):
这些引线越窄越好

网友R: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S: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

网友T:
输入滤波电容的公共端应作为其他交流电流地的唯一接点

网友U: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V: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W: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X: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Y:
把纹波电流分摊到每个电容上

网友Z: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