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还要设置哪些寄存器

楼主(2022-10-09):
我想用SH79F166A去控制单片机的P0口去输出高电平,进而控制LED点亮,请问除了设置方向寄存器P0CR外还要设置哪些寄存器

网友A:
你有什么要求呢

楼主:
我想点亮几个灯,但总是控制不了

网友B:
看下你现在的程序

楼主:
#include<SH79F166A.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x);
sbit LED0=P0
^2;
sbit LED1=P0
^4;
sbit LED2=P0
^6;
sbit LED3=P2
^0;
sbit LED4=P4
^0;
sbit LED5=P3
^6;
void main()
{ P0CR=0x54;
P2CR=0x01;
P3CR=0x40;
P4CR=0x01;
P0PCR=0x54;
P2PCR=0x01;
P3PCR=0x40;
P4PCR=0x01;
P0SS=0;
P2SS=0;
P3SS=0;
LED0=1;
LED1=1;
LED2=1;
LED3=1;
LED4=1;
LED5=1;
     while(1);
}

网友C:
外围有接上拉电阻吗?没有的话打开内部上拉试试

网友B:
WW有接上拉电阻吗?没有的话打开内部上拉试试

楼主:
已经打开啦,程序中PORCR已经有设置啦

网友D:
你的接线怎么接的,我看是可以的嘛

楼主:
还是不行的,电路我上传下,51jet设置我也上传下,
我刚有把POPCR加入跟去掉,i/0电压值分别为0.4--0,

网友E:
怀疑设置有问题导致的

楼主:
我也觉得,程序还有电路找不出问题啦

网友C:
那就看看你得设置吧

楼主:
OP_WDT    Disable WDT function
OP_WDTPD  Disable WDT function in power-down mode
OP_RST    pin 10 used as RST pin
OP_WMT    longest warm up time
OP_OSC    Oscillator1 is 2M-12M cyrstal/cearmic oscillator,oscillator2 is disabled
OP_LVREN  Disable LVR function
OP_LVRLE  4.3V LVR level 1
OP_SCM     SCM is valid in warm up period
OP_LEDCOM   LED common signal is normal(default)
OP_OSCDRIVE   8M-12M crystal
更多操作

网友F:
OP_RST    pin 10 used as RST pin
这个设置错误

网友G:
电路是接地的,所以这样选就一直复

网友H:
应该是推挽输出,还设置上拉?

网友I:
要推挽输出吧

网友J:
可以看一下电路接线吗?

网友K:
引脚模式 是否上拉下拉 还有就是如果需要时间配合 还有定时器寄存器都需要配置

网友L:
不光要看软件寄存器的设置,还需要考虑硬件连接上是否出现了问题

网友M:
引用 楼主: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楼主的这个程序是自己写的  另外这个程序的风格不好 不容易维护 还有就是普通的io模式也要进行配置

网友N:
主要程序流程没有问题  但是楼主没有调用任何寄存器配置的代码啊

网友O:
用示波器看一下引脚有没有输出高电平

网友P:
楼主没有任何配置代码 进入主程序就直接进行输出 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