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什么时候唤醒中断?

楼主(2022-10-09):
main()
{
     ...
     ...
     for(;;)
     {
          _BIS_SR(LPM3_bits);
          _nop();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getKeyValue(void)

{
      P2OUT^=0x01;
}

可以看到,在主程序中,有一个for循环,里面基本上没什么操作。就是进入到低功耗模式。按照我的理解,进入到低功耗模式后,CPU便停在那个地方等待中断,当有中断的时候,进入中断。

网友A:
是不是还要有专门的唤醒的函数?

网友B:
中断后自动便把CPU唤醒了?

楼主:
中断发生后,便自动把CPU唤醒。在我以上的程序中,进入中断后对P2.0取反,然后退出中断,回到主程序,但是因为主程序中是一个无限循环for,因此这时候又会再次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C:
中断信号应该就是唤醒信号吧

网友B:
再说也没有人会在中断程序里面写上睡眠指令的!

网友D:
中断发生后,应该自动把CPU唤醒的吧

网友E:
这个中断的处理还是很关键的

网友F:
程序被唤醒的主要是中断的

网友G:
这个要合理的配置系统的低功耗模式的

网友D:
这个就是在有硬件的按键产生的中断的

网友H:
这个任何一个有效的应用都能拉起中断才行的

网友B:
中断发生就会唤醒,执行中断程序,执行完回到主程序,主程序之前是执行了休眠,现在回来接着执行后面的内容,如果后面没有,那就重头开始执行。

网友I:
看你怎么设置了。你是想让系统什么时候唤醒。

网友J:
貌似是io口中断唤醒

网友K:
配置中断 就唤醒了!

网友L:
io口唤醒中断吧

网友M:
如果楼主的本意就是在按键中断里边退出低功耗的话那么就需要加入唤醒的语句

网友N:
进入中断后 楼主并没有任何唤醒低功耗的操作啊

网友O:
楼主没有加入任何唤醒低功耗的函数或者语句啊

网友P:
是否考虑需要在主循环里边加入一个while循环语句呢

网友Q:
是的 进入这个中断之后,如果需要唤醒的话 就需要在这里加上相关指令了

网友R:
配置中断 就唤醒了

网友S:
进入中断 不进行任何操作的话 就可以唤醒睡眠模式?

网友T:
进入中断然后跳出来,for是一个无限循环  所以还是进入了低功耗模式

网友U:
中断发生后,便自动把CPU唤醒

网友V:
中断产生,正常单片机就被唤醒了的,但是你可能要初始化时钟才行。

网友W:
是不是还要有专门的函数唤醒

网友X:
io口唤醒中断

网友Y:
楼主说的这个问题很开放,肯定是当你需要的时候就唤醒呀,不需要的话为什么设置呢是不是

网友R(2022-11-09):
中断发生后,自动把CPU唤醒的吧

网友Z:
应该中断时自动把CPU唤醒了吧

网友Z:
中断后自动便把CPU唤醒了

网友W:
在有硬件的按键产生的中断的

网友AA:
你是想让系统什么时候唤醒?

网友R:
没有人会在中断程序里面写上睡眠指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