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双电源和单电源

楼主(2022-10-09):
运放用双电源和用单电源的区别,求指教!!

网友A:
其实双电源和单电源没本质区别吧,大家需要的是一个参照点。

网友B:
有一句名言:运放自己并不知道你用的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网友C:
只要你要求的输出信号在电源电压范围内就OK。。

网友D:
常见的双电源供电,比如正负电源,这样运放可以正负输出,耳单电源供电,比如正电源,运放输出都是正电压

网友B:
要考虑OP的输出是否达到电源电压等等。

网友E:
想输出,输入正负一般要用双电源,但不绝对。。

网友F:
不管咋样 它还是得满足电路原理

网友D:
单电源运放与双电源运放在使用的过程是没有区别的,单电源运放供电是单电源,但是使用运放都有失调电压

网友G:
双电源能增大输出电压的宽度,  可以输出电压负值哦

网友C:
电池充放电回路,串接小电阻采样,单电源,运放同相端接gnd,反向端接比gnd还小的电压

网友H:
有的设计中还存在受控硬件复位,这是其它处理器发出的

网友I:
本质上没区别吧

网友J:
双电源运放的输出电压范围可以跨越零位达到正负电压输出,而单电源运放则不行。

网友K:
双电源可以输出负值电压

网友L:
想输出正负电压一般要用双电源

网友I:
双电源和单电源没本质区别

网友M:
输出信号在电源电压范围内就行

网友N:
在放大直流信号时,如果采用双电源运放,则最好选择正负双电源供电,否则输入信号幅度较小时,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如果采用单电源运放,则单电源供电或双电源供电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O:
在放大交流信号时,无论是单电源运放还是双电源运放,采用正负双电源供电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P:
在放大交流信号时,无论是单电源运放还是双电源运放,简单的采用单电源供电都无法正常工作,对于单电源运放,表现为无法对信号的负半周放大,而双电源运放无法正常工作。要采用单电源,就需要所谓的“偏置”。而偏置的结果是把供电所采用的单电源相对的变成“双电源”。

网友Q:
双电源供电是指某一个负荷的电源是由两个电路提供的。

网友R:
双电源供电由于电源来源不同,可相互独立工作。

网友S:
双电源和单电源本质是一样的

网友K(2022-11-09):
单电源双电源在使用的过程是没有区别

网友I:
单电源双电源都没什么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