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分压电路在电源电压变化情况下单片机AD如何确定温度?

楼主(2022-10-09):
就一张分压电阻的电路,不知道图片有没有上传成功
一般我们采温度 简单点 上边一个电阻 下边一个热敏电阻  然后中间接单片机ad口,根据ad值变化 来计算电压 对照热敏电阻的阻值表 确定温度。
但是如果电源不稳定  接5~3v电源  比如一颗锂电  电压会随着工作降低 那相应的 这样的采ad的方式 采到的电压也会随之变化 没办法准确检测温度。
这种情况还能如何检测呢?

网友A:
用一路AD采集当前电压值作为计算量 不用固定电压值 或者用431做个1v的基准电压 用另外一路AD采集 或者 用低压差直流稳压把输入电压降到2.8v给热敏供电

网友B:
如果你对采集温度数据精度要求不是十分高,可以忽略这个问题,因为AD采样得到的电压数据是比值,如果采样电阻与单片机共用电源,那么这个比值是基本不变的。

网友C:
如果你对采集温度数据精度要求很高,就按沙发的建议去做。

网友D:
这个是需要加稳压,或使用恒流电路的。否则不能用。

网友E:
各种方案楼上都说了,如果要求精确,或者采集电源电压,或者增加稳压。

网友F:
参考电压也取VCC与电源同步变化。

网友G:
如果你对采集温度数据精度要求不高,这个问题是可以忽略的。。

网友H:
用NTC,精度本身就不是很高,不过做到0.1度的分辨率还是挺容易的,相比昂贵的18B20。。

网友I:
一般单片机AD转换的参考就是电源电压,这个的结果是和热敏电阻是基本呈线性的比值。

网友J:
唯一需要注意的,和热敏电阻分压的上面那个电阻必须选精度温朴都小的,这一点对整个温度计的线性度非常重要。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用一路AD采集当前电压值作为计算量 不用固定电压值 或者用431做个1v的基准电压 用另外一路AD采集 或者 用低 ...

多余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对采集温度数据精度要求不是十分高,可以忽略这个问题,因为AD采样得到的电压数据是比值,如果采样电 ...

是AD的基准和采样电阻的供电用同一个。

网友K:
把AD转换的输入输出关系公式和分压电阻的电压公式写出来 你就知道怎么做了。
假如都是用VDD做为AD的参考电压和分压电阻的供电。假如AD是8bit。
AD转换输出=Vin/VDD*255
电阻分压=Rt/(Ru+Rt)*VDD,代入上面公式:
AD转换输出=(Rt/(Ru+Rt)*VDD)/VDD*255=(Rt/(Ru+Rt)*)/*255。
AD转换输出与VDD无关,只与分压电阻比值有关。

网友L:
考虑加一个稳压模块 否则的话得到的数据也是不正确的

网友M:
需要检测精度高 分压电阻就得是高精度 低温漂的高质量电阻

网友N:
可以考虑使用两个分压电阻  然后同时采集两个分压点 这样进行比例计算 就不用担心电源不稳的问题了

网友O:
如果供电电源没有不稳定到无法工作的话 那么这个问题就比较好解决 主要考虑的是参考电压是否准确

网友P:
采用高精度电阻分压 进行多点采集  按照比例进行计算得到数据

网友Q:
可以通过计算来解决 但是前提是得到的数据可能不是那么实时了

网友R:
NTC精度本身就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