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同时开两个定时器

楼主(2022-10-09):
定时器单独可以工作,但同时开两个定时器的时候,有些消息就接受不到

网友A:
只能等到程序中重开定时器才可以?

楼主:
任务如下:一个定时器定时20MS,触发方式控制另外一个定时器发送PWM脉冲,20MS定时时间到,改变PWM脉冲的脉宽,可以正常工作。但如果开另外一个定时器,每10MS用来检测串口接受数据,如果接受到数据,然后就进行处理。

楼主:
现在是当两个定时器同时工作时,发送出的脉冲频率不对,中间有不定间隔的攒动,导致电机抖动

网友B:
方便贴一下代码看看吗?

网友C:
你不要在两个地方控制 PWM 脉宽,  混乱了

网友D:
当然你可以使用影子寄存器的办法解决

网友E:
请问什么是影子寄存器

楼主:
我需要定时,在一定时间内改变PWM的脉宽。假如用一个定时器,可以计时并同时产生PWM波吗?

网友F(点评):
可以肯定的是,计数定时 和 输出PWM是不矛盾的。 你注意下你的程序控制逻辑。

楼主:
影子寄存器不太懂,麻烦多说说可以吗?

网友G:
定时器中断是怎么设置的,其实串口接受中断可以采用软件定时期的方式比较好

网友H:
中断处理是要占用CPU时间的,10ms和20ms同时的发生的时候,想想会发生什么

网友I:
一个定时器的话,若只是改变占空比,不影响你计时的。

网友J:
占空比通过CCR调整,计时由ARR决定。

网友J:
计时基于更新事件。
更多操作

网友C:
影子寄存器的引入是ARM的一个特点(X86,PowerPC都没有)。我们知道,ARM有16个通用寄存器,这16个通用寄存器在指令中使用4个bit来标识,但是在不同的模式下,同样的4个bit 指向不同的物理寄存器,这些不同的物理寄存器就被称之为影子寄存器。不同的通用寄存器的影子寄存器个数也不相同,有的没有,有的只有1个,有的多达5个。

网友K:
要记住一点:所有的影子寄存器都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物理寄存器。

网友L:
设计合理点。

网友M:
用一个定时器,可以计时并同时产生PWM波吗? 可以,  可以用定时器的溢出中断计时

网友N:
开启预装载就行了

楼主:
用溢出中断计时,适合脉宽固定的吧,我现在脉宽需要每20MS改变一次,脉宽改变了,定时基准变了,中断次数肯定就得改变了吧。

网友O:
只是大致了解你描述什么了。
你注意修改ARR/CCR时是否开启了影子寄存器的预装功能;

网友P:
如果2个定时器都启用了中断去修改,注意优先级的合理安排

网友Q:
对,以及中断服务程序要简洁点

网友R:
溢出中断里计时, 你可以加重装寄存器, 而不是加一

网友S:
同时开两个定时器肯定是可以的 可以描述 一下楼主的处理过程

网友T:
楼主的程序是裸奔的还是跑系统的呢  二者有干扰了

网友U:
如果是两个定时器的接收都受到 了影响 建议楼主查看一下时序或者是优先级别定义

网友V:
不清楚如何解决

网友W:
楼主的这个时间应该还是很充裕的,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应该就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X:
同时开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注意中断函数一定要保证简单简洁

网友Y:
楼主开两个定时器是使用的定时器中断?中断函数里边的代码是否不够简洁呢

网友Z:
所有的影子寄存器都是实际存在的物理寄存器啊

网友AA(2022-11-09):
多处控制 PWM 脉宽混乱了吧

网友B:
不要在多个地方控制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