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实际测试有10几个A

楼主(2022-10-09):
单片机上电的时候可能因为几个大电容的原因,上电的时候,电流很大,实际测试有10几个A??

网友A:
这样保险丝是不是很容易烧坏啊??

网友B:
上电时间为100NS,电压为5V,则电流I=dQ/dt=Cdu/dt保险丝在电容之前,很显然电容合越大,产生的瞬态电流也越大

网友C:
把保险丝改成PPTC,或者加上缓启动电路试试。

楼主:
最好是缓启动电路,这么大的启动电流对电源系统是一个损伤

网友D:
建议加一个mos管做环启动电路

网友E:
所有改动的核心就是减缓给电容充电的时间常数。

网友F:
有道理,楼主要注意MCU的上点复位控制。

网友G:
加NTC电路的话,据说在低温的时候难以启动?

网友H:
选择合适的NTC就不会有低温难启动的现象

网友I:
复位电路这块,对于单片机而言,会引起上电时间更长,正常的rc复位,不能用了吗?

网友J:
10几个安培 这个数据是不是太大了点  单片机受不了  供电芯片也提供不了这么大的峰值电流啊

网友K:
那需要加续流二极管吸收启动的大电流 要不然直接挂了就

网友L:
有没有看过这个电流的形态 是不是一个非常陡峭的峰值呀

网友M:
选择合适的NTC

网友N:
我觉得这个数据不可靠 楼主是使用什么工具测得的电流值呢

网友O:
由于时间常数不合适 导致上电时间过短产生了这么大的感应电流?

网友P:
引用 楼主:
最好是缓启动电路,这么大的启动电流对电源系统是一个损伤

这么大的启动电流 芯片和dcdc居然都没有事  难道tvs管也没有做出反应吗

网友Q(2022-11-09):
最好是加缓启动电路

网友R:
这数据测量准确吗?这么大保护电路就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