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定义4K的数组程序就卡死

楼主(2022-10-09):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使用STM8L152单片机,为了使用外部FLASH,定义了一个4K的数组,用来存放中间变量,但是一旦定义4K的数组,程序就卡死,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网友A:
外部的Flash在哪儿?

网友B:
还是用的芯片内的flash?

网友C:
code 修饰符用了吗

网友D:
电源电压不稳

网友B:
数组下标越界

网友E:
是否打开了某个中断

网友F:
单片机硬件设计不够合理,很容易死机。

网友G:
中断变量处理不妥

网友H:
全局变量越少越好。

网友I:
内置有“看门狗(WDT)”呢

网友J:
一种可能是硬件上抗干扰设计有缺陷。

网友K:
不一定是 程序 跑飞

网友L:
电源供电不足吗?

网友B:
执行 子程序、子程序返回, 中断程序、中断返回 等等

网友M:
强干扰引起跑飞

网友C:
另一种可能是软件处理有问题

网友N:
意外修改系统的寄存器造成死机

网友G:
可能是数据量太大了。

网友N:
程序一直进入中断,造成死机假象

网友O:
可能超出范围了呢。

网友C:
被干扰破坏了正常的动行

网友P:
超出范围了可能有问题。

网友Q:
是不是这个变量没有实际的地址,

网友F:
局部变量的话,打开配置文件,把stack设置的大一些,防止溢出

网友I:
芯片ram2k, 请问你是如何定义4k数组呢?

网友R:
老问题了。数组定义太大。

网友G:
你改小点运行看是不是。

网友L:
至于怎么用4k大小的,你得另外想办法

网友S:
如果变量存放在ram中,请确定ram是否够用

网友T:
如果数据存在flash中,操作flash代码要放在ram中执行

网友J:
有代码吗 贴上来瞅瞅 如何定义的啊

网友U:
数组太大了。

网友S:
建议不要搞超过2K的数组,因为空间可能非连续。所以最好1K为上限。

网友I:
定义变量还有个原则:先定义大数组。变量先定义占用空间多的。

网友V:
一般定义的数组最大能到多少呢 我感觉4K有点大呀

网友W:
楼主的数组是在哪里定义的呢 是全局还是局部?

网友X:
这个4K的数组 楼主是指定位置进行定义的吗

网友Y:
一般情况下  单片机里边可以定义一个多大的数组呢

网友Z:
可能是软件处理有问题

网友AA(2022-11-08):
楼主通过什么方式定义的数组呀  有没有吧这个数组定义在固定的地址上呢

网友AB:
改变一下定义的性质 比如由原来的全局改为局部变量

网友AC:
正常定义变量如果超出芯片大小会报错的。

网友AD:
你数组是全局变量还是局部变量?

网友AE:
可能数据太大了吧

网友AF:
是不是变量设置太大卡死了

网友Z(2023-02-21):
去掉兼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