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路控制led灯珠的不同颜色?

楼主(2022-10-09):
用电路控制led灯珠的不同颜色?

网友A:
如果你的LED灯珠只有一个颜色,就不能变色。

网友B:
如果你的LED灯珠是七色的,只要通电,它就会按一定的周期,自动转换颜色。

网友C:
可以用单片机控制三根输入口,用PWM波控制不同的数值,可以得到“真彩色”。

网友D:
一般都是选灯珠颜色可控,如SK6812就支持; 然后的话就是具体编程控制。

网友E:
同一个LED只能通过电流控制明暗把。不同的颜色的LED是不同的型号的。

网友F:
每种颜色独立控制。采用PWM驱动三色LED,PWM的占空比决定三色LED的亮度。分别调节三种颜色LED的亮度,实现总体色彩的变化

网友G:
可以根据电流大小控制或者PWM波控制。

网友H:
如果是全彩色,你可以通过PWM控制方式调整色彩。

网友I:
灯珠的色是不可以电路控制的,一般是灯珠内部有控制IC,或外部有控制IC,另外灯珠本身也是几种颜色的才行。。

网友J:
如果灯珠是多种色的话,内部有一个定时控制IC芯片,可以跟LED供应商讲出你的需求,他们来定做。。

网友K:
不同颜色LED 导通时两端电压差各有不同,假设两个不同颜色的LED共用一个电源,两端的电压就会是较低电压,那其中一个就会较暗或不亮。要知道灯牌上的LED接驳电路,电源电压多少才可以提供意见!

网友L:
半导体晶片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P型半导体,在它里面空穴占主导地位,另一端是N型半导体,在这边主要是电子。但这两种半导体连接起来的时候,它们之间就形成一个P-N结。当电流通过导线作用于这个晶片的时候,电子就会被推向P区,在P区里电子跟空穴复合,然后就会以光子的形式发出能量,这就是LED灯发光的原理。而光的波长也就是光的颜色,是由形成P-N结的材料决定的。

网友M:
使用SET电阻,在LED驱动控制IC引脚RSET两端并联不同的转换电阻,使用一个直流电压设置LED驱动控制IC引脚RSET的电流,从而改变LED的正向工作电流,达到调节ALED发光亮度的目的。

网友N:
采用PWM技术,利用PWM控制信号,通过控制LED的正向工作电流的占空比来调节ALED的发光亮度。

网友O:
线性LED调光控制方法就是采用模拟调光控制方法,在模拟调光控制下,通过调节LED的正向工作电流来实现LED的调光控制,调光控制范围可达10:1。

网友P:
进一步降低LED的正向工作电流则会产生LED发光颜色发生变化和不能准确调节控制LED的正向工作电流的问题。

网友Q:
PWM的占空比决定三色LED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