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要实现时间的正确运行怎么才可以做出一个时基?

楼主(2022-10-09):
要实现时间的正确运行怎么才可以做出一个时基?

网友A:
跑低频就行了吧,那样不至于处理按键其他模块的速度明显延时?

网友B:
其实即使有高低频频繁切换也没有关系

网友C:
这是为什么?

网友D:
规格书的TIMER0的说明,其时间源是外部信号T0或是Fosc/4

网友E:
后者是低频,不是系统时钟

网友F:
即使切换到高频的情况下,T0时间源还是低频

楼主:
那样就不会受到影响了?

楼主:
切换到高频是,低频会不会关掉?

网友E:
不会关掉,低频常开

网友G:
使用时钟芯片行吗

楼主:
我也想到这个了

网友H:
呵呵,肯定不行啊

网友I:
时基的精度取决于晶体的精度。

网友J:
嗯,
使用高精度低温漂的晶体做MCU 的频率来源

网友K:
精度取决于晶体的精度

网友L:
时基是一个时间显示的基本单位。在pr中时基是一个时间显示的基本单位。

网友M:
做时钟的初始化 然后自己写一个需要的滴答定时函数

网友N:
定义一个1mS的定时器,设定定时时间分别为 a,b,c(mS)
unsigned char t=0;
在定时器中断里面进行判断
{
t++;
if(t%a==0)
{
//此处定时时间为amS;
}
if(t%b==0)
{
//此处定时时间为bmS;
}
if(t%c==0)
{
//此处定时时间为cmS;
}
}

网友O:
是不是要这样的效果
typedef struct {
int time_count;
char flag;
}timer_t;
timer_t timer1={10, false},timer2={100, false};
timer_interrupt()//将其初始化成1ms,或者其它最小时间粒度
{
if(timer1.time_count == 0){
timer1.flag = true;
timer1.time_count= 10;
} else{timer1.time_count--; }
if(timer2.time_count == 0){
timer2.flag = true;
timer2.time_count= 100;
}else{timer2.time_count--;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if(timer1.flag == true){
timer1.flag == false;
do something;
}
if(timer2.flag == true){
timer2.flag == false;
do something others;
}
}
}

网友P:
系统时基定时器这个定时器是专用于实时操作系统,也可当成一个标准的递减计数器。

网友Q:
在pr中时基是一个时间显示的基本单位。时基即时间基准,主要由动画、声音以及视频组成的应用程序或呈现过程,可以按照时间轴的顺序来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