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对外部脉冲进行计数

楼主(2022-10-09):
请问有谁使用过使STM32F140对外部脉冲进行计数,帮忙说一下方法呗.。。。

网友A:
计数最好使用计数器  这样比较简单  呵呵   这是个人的一点意见

网友B:
我看到有人使用timer-A的外部时钟输入脚测脉冲,但具体不会操作,不知道有谁使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A:
可以用定时器,输入设为外部输入就行了。

网友C:
P1SEL |= 0x01;        // P1.0  TACLK input
TACTL = TASSEL_0 + MC_2 + TAIE +ID_0;  // TACLK, contmode 开溢出中断

网友D:
可以的 设置边沿检测 或者中断。

网友E:
可以在中断函数里面进行计数。

网友F:
使用 timer-A ,timer-B 就是太费了,用了之后,就不能在干别的了。

网友G:
正点原子不是有写好的例程吗?可以参考啊

网友H:
有很多方法实现

网友I:
定时器、计数器、IO中断,都行

网友J:
看脉冲频率了。

楼主:
用io口中断就可以呀

网友G:
如果频率太快的话 io口是反应不过来的

网友C:
如果频率不高 就用io口的边沿触发就行 不过要防抖

网友K(2022-11-08):
可以使用电平进行计数  在这种方式下 要不停的轮询io口状态了

网友L:
使用普通io口的高低电平的中断就可以达到计数的目的

网友M:
使用定时器的外部捕捉模式就可以对脉冲进行计数

网友N:
应该使用TIMX的ETR方式,我的理解每个定时器都有一路外部计数端口

网友O: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使用这一句时:使用系统时钟时 可以产生Update中断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2, 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0); // 使用这一句时 :用etr做时钟 就没法中断

  /* TIM2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ee;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000;      //分频系数(除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x0000;    //计数周期 参见手册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Cmd(TIM2, ENABLE);

网友P:
引用 网友O: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 ...

请教一下 是不是每个定时器都可以配置为这个模式呀

网友Q:
把定时器输入设为外部输入

网友R:
计数当然使用计数器了

网友S:
设置边沿检测 或者中断

网友T:
用timer-A的外部时钟输入脚测脉冲?

网友T:
定时器设为外部输入就行

网友Q:
计时器设置为外部触发就行了

网友R:
使用普通io口的高低电平的中断就可以计数

网友S:
可以把定时器设置为外部输入模式就行了

网友U:
你可以用电平进行计数

网友V:
频率太快的话用io口就反应不过来了

网友W(2024-06-23):
用定时器进行计数吧

网友X(2024-11-16):
然后将其用作在PCB组装过程中放置在另一个板上的独立部件。

网友Y: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Z:
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

网友AA:
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

网友AB:
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

网友AC: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

网友AD: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AE: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