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N32G430系统频率问题

楼主:
自己做的最小系统用的外部晶振是16m的,曾经无意设置倍频为16,发现定时器工作频率快了一倍,后来改成8才正常。今天学习串口通信,使用官方printf例程,根据例程说明,例程设置的是HSI+PLL,系统频率是128m,我理解官方例程已经屏蔽了外部时钟使用的应该是内部时钟,可是使用串口助手接收到的数据始终不对。后来试着把官方例程里的波特率修改为4800,串口助手接受波特率设为9600,接收的数据就对了。这是不是说N32g430可以在256M系统频率下工作?另外官方例程是不是有问题,实际使用的还是外部时钟?

网友A(2022-10-10):
16倍频已经远超128MHz的频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倍频已经远超128MHz的频率了

是啊,所以我问是不是256都可以工作,还有官方例程时钟设定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我跑了printf的例程没问题啊,可以正常接收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跑了printf的例程没问题啊,可以正常接收数据

你的外部晶振是不是8M的?我的外部晶振是16m的。例程说明里说的是用的内部晶振倍频到128m,但由于我的是16m的外部晶振,所以我才问是不是例程有问题或者说明有问题。

网友C(点评):
MCU也是可以超频的,只不过超过官方官方最大频率,稳定性没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