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图形化配置的工程便于后期修改与维护吗

楼主(2022-10-09):
会不会代码阅读上或者修改上有麻烦。

网友A:
这就要看厂家调用的库的一致性了

网友B:
如果库的接口不变的话就么有任何问题

网友C:
要看是否图形化直接调用的库函数,如果不是调用库函数,是真滴难懂。

网友A:
感觉不方便管理和维护

网友D:
如果图形化配置的版本不同,有些情况下无法很好的兼容

网友E:
整个架构需要优化,最后做的代码像直接用库函数做的一样就好了。

网友F:
看是不是直接调用库函数

网友G:
固定图形化工具版本。

网友H:
8位单片机不建议

网友I:
维护会很容易的,图形化操作是便于理解

网友J:
我觉得是很容易维护和修改,毕竟看着得劲

网友K:
只要你不直接修改图像化工具生成的代码还是很容易维护的. 可以通过图形化工具重新生成代码, 而不是直接修改生成的代码.

网友L:
看怎么写了啊

网友L:
看用什么库函数了吧

网友M:
可以自己优化一下

网友B:
主要看调用的是什么函数了

网友C:
版本不同 兼容性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