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10个继电器

楼主(2022-10-09):
单片机分别控制10个继电器,分别接通10跟通讯线。接通通讯线后发送数据,应该有数据返回,然后分析数据,无论正常分析完成后接通下个数据线,发送数据.....重复进行,直到满10次。  同时如果发送数据后一定时间内没返回,就认为通讯超时,判定通讯完成,设备有问题,然后进行下一个测试。
现在的问题是,把主程序的发送数据那设置成断点(就是说要进来10次),然后防真,程序收发很正常(其中有几路故意设置成有问题);但把断点取消后全速运行,数据一个都不对

网友A:
不能收到数据?

网友B:
可能是接通继电器后没有任何的延时吧,用示波器自己测试一下通讯线端的数据是不是你要发的数据。

网友C:
如果是半双工通信,通信方向切换的时候也延时一会

网友D:
计算一下时序再谈这个吧。不是拍拍脑袋写程序出来就完事了。

网友E:
什么样的通信线用继电器切换?不应该用数字复用或模拟开关来切换吗?

网友F:
确定一个收发过程要多少时间再确定你的切换频率。

网友G:
所以你要把电压调高,这样才能带的起来较高的主频

网友H:
其实我觉得不应该用继电器做这个切换控制哦,体积大成本高,驱动电路复杂,还可能产生干扰。

网友I:
在你设置断点的地方加个 delay 试下

网友J:
通讯采用的是方式是RS485?

网友K:
上面有兄弟已经表示若是半双工的必须注意的切换时间控制

网友L:
没遇到过,帮顶吧

网友L:
应该用电子开关来进行切换,继电器只能用在切换速度很慢的情况下

网友M:
楼主使用中断来触发发送数据 那么中断信号正常吗

网友N:
每次发送数据之间必须要有一定的间隔才行

网友O:
发送数据的那个缓存估计没有处理好 打断点的时候不存在这个问题 全速运行就体现出来了

网友P:
通过现象来看 应该是程序上的时序处理的不对

网友Q:
我觉得可以添加一下握手信息 当然了 这样做有点麻烦

网友R:
楼主的目的是通过通讯控制继电器的通断?

网友S:
计算一下时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