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这两句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2-10-09):
0300 TJMP ; get destination address $0302H according to (PC11~PC8),TBR,AC
0301 RTNW 00H,01H

网友A:
对汇编一窍不通

网友B:
在哪看到的

楼主:
例2-4-41:读取位于$302 处的数据表中的数据
TBR EQU OEH
TEMP EQU 20H
:
:
001A LDI TBR,00H ;put index value (high nibble) 0 into TBR.
001B LDI TEMP,02 ;put index value (low nibble) 2 into AC
001C CALL 300H ;call subprogram.
001D :
:
:
ORG 300H
0300 TJMP ; get destination address $0302H according to (PC11~PC8),TBR,AC
0301 RTNW 00H,01H
0302 RTNW 00H,02H ;return to main program, H

网友C:
其实指针查表就是使用 基址+变址的间接选址方式

楼主:
《中颖单片机入门与实战》里是否有错误的地方

网友D:
没有错,
你可以将这段查表指令,理解为 MOVC A,@A+PC,PC为基址$300H,TBR和A在实例中为变址02H,当运行完这条指令后,下一条指令就会运行$302H,并将$302H返回到A中。

网友E:
对,要注意一件事,那就是由于返回值为8位,而我们的四位机只有4位,所以低四位保存在AC中,高四位保存在TBR中,先低后高

楼主:
在这里RTNW执行完了后返回到哪 下一步执行什么

楼主:
有人知道吗

楼主:
哦,能详细说说嘛?

网友F:
下一步就到CALL 后面啊,就相当于RTNI。

网友G:
此时AC中保存的是查表值的低四位,所以我们要进行保存,因此CALL后面跟着STA XXX_LOW4;

网友H:
之后,我们需要保存查表值得高四位,该值查表后保存在TBR中,因此STA XXX_LOW4后面接着的指令是
LDA TBR
STA XXX_HIGH4

网友I:
TJMP  就是跳到 (PC11~PC8),TBR,AC  组成的地址中去,2K内,   TBR,AC就是256字节内
RTNW 00H,01H   就是返回 00H,01H, 00H放在TBR 00H放在AC,返回后把 TBR 和 AC值存到字节定义的寄存器就好了

网友A:
汇编难懂,不知道怎么排序啊

网友J:
call 300H 程序会跳到你指定的org 300H 执行TJMP指令,TJMP指令为跳转指令,跳转的地址为以TBR为高地址,AC(累加器)为低地址,TBR最开始赋值为00h,执行完LDI TEMP,02 ;AC的值也为02,则会跳转到0302 RTNW 00H,02H ;返回的高位00H送到TBR,02H送AC,从而实现读表的功能。

网友K:
TJMP  就是跳到 (PC11~PC8),TBR,AC  组成的地址中去

网友L:
读取位于$302 处的数据表中的数据TBR EQU OEH TEMP EQU 20H

网友M:
只是简单的使用了指针查表的方式   基址+变址的间接选址

网友N:
引用 楼主:
在这里RTNW执行完了后返回到哪 下一步执行什么

这一步执行完成后应该是返回主程序继续进行循环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中颖单片机入门与实战》里是否有错误的地方

由于中颖还是第一次编辑这类书籍,时间上也比较匆忙,书中的错误和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