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请问下我这个电源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22-10-09):
请问下我这个电源电路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总是跑着跑着程序板子就烧了,测试vcc gnd短路

网友A:
D1是什么类型的二极管?

网友B:
换掉HT芯片。

弯弯坏死不靠谱。

网友C(2024-03-31):
要说出哪个器件坏了,才能分析

网友D:
单片机电源系统最简易自我保护电路如下图所示

资料下载:www.stcai.com/cp_stc8hx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