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同时读出P1.7 \ P1.6 \P1.5三个端口的状态

楼主(2022-10-10):
我想一次性读出P1.7 \ P1.6 \P1.5三个端口的数据,我上面直接使用寄存器P1右移5位的方式读出,但是这样仿真测试的数据跟实际的对不上,是不是这样写法不行。要怎么样才能同时读三个IO,这三个IO都在同一端口。
屏幕截图 2022-09-30

网友A:
吐血。
一条读指令可以同时读8个口(51  MCU)。

网友B:
取对应的状态位即可

网友C:
直接读取寄存器不可以吗 使用字节方式读取

网友D:
楼主用详细说说是要读取数据还是简简单单的端口状态呢

网友E:
读取io口状态寄存器指令就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F:
定义一个字节变量可以同时直接读取到一组io口八个引脚的状态

网友G:
取寄存器值,然后直接与上对应的位就可以了。

网友H:
可以拿变量赋值寄存器的内容,然后再打印变量的值。

网友I:
有io口的寄存器  可以直接进行读取 就可以达到一次性读出状态的目的

网友J:
既然是同一个端口的引脚 那么读一下这个端口的状态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K(2022-11-09):
直接读取一下寄存器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