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L51BB9AE低功耗运行模式

楼主(2022-10-10):
请问低功耗运行模式下,所有变量的运算是否无法运行,因为我用调试模式进入时,观察所有变量值都已失真,可能只有外设操作是正常的

网友A:
低功耗模式下,有些内存外设不能关,要不可能会导致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B:
所有变量地址上的内容都出错了?

网友C:
低功耗模式下,有些内存外设不能关

网友D:
低功耗模式有好几种,有的低功耗模式是不影响计算的

网友E:
在运行的时候应该是无法观测到变量的变化的

网友F:
咨询一个问题,单片机如何进入调试模式,还有就是在调试模式下如何观察变量的值

网友G:
不同的低功耗模式 会对外设模块有不同的限制

网友H:
不是可能只有外设操作是正常的 ,而是很多外设操作都不能正常 这个是低功耗的特性

网友I:
楼主进入的是以下哪种模式呀:
低功耗运行模式典型功耗 15 uA
低功耗空闲模式功耗不超过 13 uA
掉电模式典型功耗小于 1 uA
掉电模式下唤醒时间为 10 us (HIRC运行)

网友B:
进入低功耗后,有些RAM是会被关闭的,所以进入前要配置一下。

网友J:
而且有些调试进入低功耗后会直接检测不到芯片,从而退出调试。

网友K(2022-11-09):
不同的模式对外设限制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