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HC32F072 DAC请谨慎使用!!~~切记,切记

楼主(2022-10-10):
有一个项目需求,要用到双路的DAC,带宽没有要求。0.5-2.7V输出。  48脚单片机,3个串口即可
选型阶段,想用STM32F072C8  四串口的。发现HC32L072JATA  5v供电,内部可有OPA,四个串口。
于是,先用CH32L072,结果,可苦了我们调试的人员了。DAC一点都不好用,华大的DAC就是有硬件BUG,简直是一个笑话,还不如不对外说自己有DAC呢~~~!!!
所有可以作ADC输入口的输入电压,都不能超出DAC的输出。。。。这也太搞笑了吧
所有可以作ADC输入口的输入电压,都不能超出DAC的输出。一但ADC脚的输入电压超过,DAC的输出几乎跟着输入电压跑~~!什么跟随器阿,电源参考阿,不管怎么调教都不行的。
小华,072DAC 一点都不好用。OPA也放弃使用了~!
后面测试STM32F072 DAC输出稳定如老狗。

网友A:
占位关注一下

网友B:
希望官方能够优化一下!

网友C:
等于DAC和ADC互相关联了?

网友D:
华大m0的模拟外设一直都是个痛

网友E:
国产芯片感觉总会有各种bug啊,多学习借鉴别人的优秀芯片把

网友F(2023-05-04):
官方没有回复啊?

网友G(2023-06-23):
这也太夸张了吧!这么长时间了,官方也没人确认或否认问题,跟很多国产芯片比起来还是有差距啊

网友H:
华大hc32l136的ADC有类似的bug,但是fea都会很热心的解决的

DAC 没用过,占位表示关注~~~

网友I:
我用HC32L072JATA 模拟电压输入4V左右,DAC输出0.2~2V工作是正常的,HC32F072不清楚

网友J:
所有可以作ADC输入口的输入电压,都不能超出DAC的输出。。。。这也太搞笑了吧!
友情提示几个点:
(1) 任何IO口得输入电压不能超过IOVDD+0.3v,不能低于IOVSS -0.3v。
(2) L072的DAC输出是极弱驱动,甚至可以认为是高阻态,需要配合OPA作为DAC的输出buffer使用。
(3) DAC的输出端口,不要跟ADC的输入端口使用同一个端口,否则DAC的输出跟随着ADC的输入而变化。
(4) 小华的FAE,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很严重。

网友J:
第四点, 问题很严重指的是小华FAE,这么长时间没有回答, L072芯片配置正确,无这个问题!

网友J:
这应该是OPA的配置出现了问题,OPA 3端输入端口,与GPIO复用, 当配置成DAC的输出时,OPA自动关闭端口的INP,INN。
L072 的DAC的输入端INN,INP都与ADC的输入共享IO, 当DAC配置出现问题时,配成了普通的OPA时,OPA的输出等同于ADC的输入电压,而不是DAC的输入电压。

网友K:
感觉这个DAC的问题和沁恒的芯片差不多,大多数国产的芯片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L:
官方没有任何的回复说明吗?

网友M:
国产外设就是一个痛,痛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