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放大器电路设计中的保护环

楼主(2022-10-10):
小弟这几天在书上看到跨阻放大器,文中说需要设计保护环,全文如下图所示。看完还是不懂这个保护环实际是如何做的?是线路背面掏空吗?请帮忙科普一下呢

网友A:
地线包围

楼主:
这个保护环本身就是用来隔离引脚和地的,所以,保护环应该不是用地包围的吧

网友B:
等电位保护,让正端与负端电压基本相等,防止输入端从PCB材料漏电

网友C:
书名分享一下

网友B:
以前有高手讲过,负端信号输入端是高阻抗的,容易被PCB材料漏电影响精度,用同样电位的正端(一般阻抗较低)走线去包围负端走线,PCB材料漏电就会大大减小。
不过楼主的图上其实不需要,因为正端就是GND,负输入端周围铺地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D:
这个没必要在意,我现在就用的类似的电路,没特殊处理,漏电流小于0.001uA。

网友E:
堵漏性能,  反电势>真空>绝缘体
护环,相当于在 输入端与地 之间引入 反电势。

网友E:
给电阻分压链的分压点 加上跟电源电压相等的反电势,电源还有输出吗 ?!

网友F:
能否分享下书名?

主要是防止运放的±输入端漏入电流,引入偏置电流。影响放大。故利用低阻抗的输入端将高阻抗的输入端包围起来。减小漏电。
实际当中有的跨阻放大的输入端可能用导线悬空输入,已减小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否分享下书名?

主要是防止运放的±输入端漏入电流,引入偏置电流。影响放大。故利用低阻抗的输入端将高 ...

我截的图就是该部分全部内容,书名  运算放大器参数解析与LT spice应用仿真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截的图就是该部分全部内容,书名  运算放大器参数解析与LT spice应用仿真 ...

好的,感谢。之前看过这个保护环的截图,当时也是找了很长时间的出处,但是没找到。
我了解下,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