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32AT086 CPU上电不工作,Debug异常

楼主(2022-10-10):
最近申请到LKS32AT086 集成预驱芯片,按照官网资料设计了一款无刷电机驱动板,在软件调试时遇到以下问题,软件版本使用LKS08x_FOC_SensorLessV4.26:
1.使用keil5 编译环境,编译Download均正常,但上电后芯片不工作,设置DEBUG_PWM_OUTPUT输出时,MCPWM端口不输出波形;在线Debug调试时,上电(VCC +12V  AVDD +5V)复位运行时,不能正常进入初始化程序,显示CPU不能读取到寄存器,在for循环内打断点,不能进入断点

2.电源断电情况下((VCC 0V  AVDD Jlink供电 3.3V),Debug调试时,程序可以正常初始化,在主程序for循环内打断点,可正常进入断点

3.这边核查了一下硬件部分电路,电源输入部分电路正常,其它外设仅添加CAN通信部分硬件,其它与官网EVB原理图基本一致,看看有没有不同想法的,帮忙提下意见,感谢
4.在论坛找了一些资料,核对软件开发环境,Device选型上面没有LKS32MC086芯片选型,但看芯片手册,08系列Flash地址应该时一致的,应该选任意一个型号都是可以对应上地址空间的,不知道有没有理解错误,这边选了最接近的型号LKS32MC086系列

5.Debug选项选择了Jlink SW端口,Setting配置与论坛上其它伙伴的环境配置一致,所以不确定是硬件部分电路异常,还是开发环境或者例程导致的错误,看看各位伙伴有没有不同意见,帮忙提点一下,感谢感谢

楼主:
补充一下信息
1.测试发现,电源输入由12V降低5V输入,芯片可以恢复正常工作,MCPWM通道可以正常输出PWM驱动波形,然后将电压由5V逐步提高到12V,芯片可以持续工作,MCPWM通道波形输出正常,但是断电后重新上12V电压,芯片还是异常不工作
2.此前电路有焊接错误,母线电压采样电路分压电阻搞反了,相当于芯片电压采样端口接入了11V电压,这种情况会不会导致芯片功能损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信息
1.测试发现,电源输入由12V降低5V输入,芯片可以恢复正常工作,MCPWM通道可以正常输出PWM驱动 ...

Jilnk供电下程序能够运行说明芯片是正常的,问题可能出在硬件上面,正常供电情况下测量AVDD和VCC电位是多少,典型值AVDD是5V,VCC在7-20V 之间。GPIO最大输入电压为6V,如果是11V的话可能造成IO口对地短路,可以测下对应IO口的二极管特性(对AVDD或对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Jilnk供电下程序能够运行说明芯片是正常的,问题可能出在硬件上面,正常供电情况下测量AVDD和VCC电位是多 ...

1.这边也确认是硬件问题,因为不确定芯片是否损坏,这边修正电路后,重新更换芯片,问题还是相同的存在,这边继续查找到栅极驱动电路部分问题,拆除栅极驱动的充电二极管和自举电容(二极管型号US1M,自举电容参数 4.7uF MLCC)后,重新上电(VCC 12V AVDD 5V) ,芯片可以正常工作,栅极驱动电路LO1 LO2 LO3 端口可以正常输出MCPWM波形;2.这边按设计资料修改栅极驱动电路参数,充电二极管US1J ,自举电容为有极性电容,修改后测试也是芯片不能正常工作,问题应该是确认在栅极驱动电路这块,请问下这个是有什么设计要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这边也确认是硬件问题,因为不确定芯片是否损坏,这边修正电路后,重新更换芯片,问题还是相同的存在, ...

这两个图都是你这个电路上的吗?具体可以参考我们的demo板。

楼主(点评):
第一个图是你们官方资料的,第二个是我的这边设计电路的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对比下你设计的驱动电路和官方资料有什么不同,你发的不全,不好对比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好的,感谢感谢;可以留个邮箱吗,方便的话我可以发源文档给您帮忙看看,不方便也没问题的;这边也会继续查找一下问题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zhuj@linkosemi.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图都是你这个电路上的吗?具体可以参考我们的demo板。

第一个图是官方资料的的,第二个是这边设计的电路,这边也是基本参考Demo板设计的,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B:
是不是芯片锁住了哟

网友B:
他们官方的工具lksflash可以解锁

楼主(点评):
应该不是吧,烧录是没有问题的,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这边找到问题的原因,jlink Debug异常是因为jlink使用3.3V供电,控制板上MCU使用5V供电,Debug过程中,电平不匹配会造成通信中断(此前也怀疑过这个方向,但不知道怎样去处理)
凌鸥官网wiki提供了解决方案 :Jlink和Ulink连接不稳定解决方案 (zoho.com.cn)

网友C:
Jilnk供电下程序能够运行说明芯片是正常的,问题可能出在硬件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Jilnk供电下程序能够运行说明芯片是正常的,问题可能出在硬件上面

是的,问题已经解决,可以参考官网wiki关于jiink 连接不稳定的解决方法

网友D(2022-12-20):
官方的lksflash工具可以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