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支持CODE bank

楼主(2022-10-10):
新定义MCU 支持Code Bank 的机理,就是将地址空间分成小于或等于 64KB 的代码段,通过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实现程序在不同的代码空间跳转,因此十分方便。 常用的开发工具Keil C51 中提供了 Code Bank 的支持,最从而达到总共 2MB 的代码空间,支持代码量较大。

Keil 编译器会自动识别出当前程序是否需要进行 Bank 切换,降低开发 51 单片机与普通 64K 的 51 单片机应用开发的区别。

网友A:
Flash ROM 128K支持Code Bank,8位机大资源首选RD8T37触控系列,RD8G37通用系列

网友B:
这个功能挺神奇的,优势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