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470还不错

楼主(2022-10-10):
用GD32470加一个PHY跑起来了Ethernet/IP,目前烤机测试中,如果排除软件的问题,期待稳定性如何

网友A:
协议栈都是移植的的,如果硬件设计没问题,稳定性还好。

网友B:
我喜欢WCH内置PHY的,更简单

网友C:
我也在用,驱动7寸屏,跑emwin,USB,CAN,目前没有遇到问题,老化测试中

网友D:
稳定与否不仅取决于俄主控芯片 还有软件的处理方式以及外设模块的功能如何

网友E:
协议栈跟外部连接的phy有关系吗  还是说只和主控芯片有关系呢

网友F:
烤机测试也叫烧机器,一般指对于新买的机器,如电脑、仪器,让其不关机运行1-2天来测试软硬件的兼容性与系统稳定性。  对于单片机来说也是不断电 一直进行重复连接测试吗

网友G:
像这种拷机测试咱们自己可以做  但是老化测试是不是需要在严格规定的环境中进行测试呢

网友H:
这种连接的稳定性好像并没有体现在相关芯片或者是模块的手册上

网友I:
GD32E5引入了全新的USB 2.0 OTG双功能控制器,内置的硬件PHY为实现设计灵活性提供了多种工作速率

网友J(2023-01-02):
用GD32470加一个PHY跑起来了Ethernet/IP,大牛,能提供一下这个的代码吗?目前我用那个官方的enet代码下载入板子上,没有调通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用GD32470加一个PHY跑起来了Ethernet/IP,大牛,能提供一下这个的代码吗?目前我用那个官方的enet代码下载 ...

我也是用官方的例程,发现调不通,哈

网友K:
楼主,PHY用的什么芯片? Lan7820吗

网友L:
稳定性主要看你的APP逻辑设计,以及硬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