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DC-DC电路中自举电容过大的缺点

楼主(2022-10-10):
如下图所示DC-DC电路,spec推荐的自举电容(C3)的容值是10nF。

而实际电路中是22uF。用这么大容值的自举电容,有什么缺点(或危害)吗?

另外一个问题,这个自举电容的耐压值怎么取?请教各位大佬,谢谢!

网友A:
1、22uf的陶瓷电容,50V很贵。
2、自举电容10nf,陶瓷电容的耐压随手写都是50V不影响成本。
3、实际使用22uf可能跟开关电源实际的电感,负载有关。是调试出来的吗?

网友B:
显然是“工程师”瞎调瞎搞的

网友C:
推荐和理论值做不了数的,要实际测试和修改才行。

网友D:
你搞清它的原理,这个电容不能随便改大改小,改大容易烧电源芯片,改小容易烧MOS管。
按照参考电路设计,考虑到电容衰减,取2倍容量就行

网友E:
应该不是胡来。

网友F:
偏离厂家推荐值太多了。
容量太大,上电后需要很久才能建立足够的电压,这期间芯片内部的MOS管驱动电压不足,可能会出现过热、带不起负载等问题。

网友G:
忘记原理了...自ju嘛, 负载太大举不起来.

网友H:
大哥 加个微信哇 有问题想请教 我的微信yccyep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偏离厂家推荐值太多了。
容量太大,上电后需要很久才能建立足够的电压,这期间芯片内部的MOS管驱动电压不足 ...

大佬,电容大了,容易烧MOS管,那电容太小,会造成啥危害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搞清它的原理,这个电容不能随便改大改小,改大容易烧电源芯片,改小容易烧MOS管。
按照参考电路设计,考 ...

大佬,你好,不是电容太大了容易烧MOS管嘛?(我看7楼是这样说的)。但是电容太小了会有啥危害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忘记原理了...自ju嘛, 负载太大举不起来.

负载大举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2uf的陶瓷电容,50V很贵。
2、自举电容10nf,陶瓷电容的耐压随手写都是50V不影响成本。
3、实际使用22u ...

实际使用22uf可能跟开关电源实际的电感,负载有关。是调试出来的吗?
----不是,是现在这个板子不太稳定,找不到原因,所以一点一点排查。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佬,你好,不是电容太大了容易烧MOS管嘛?(我看7楼是这样说的)。但是电容太小了会有啥危害呢?感谢! ...

电源芯片里面有个小小的二极管对这个电容充电,电容过大,上电时充电电流过大,很容易让这个小小的二极管烧掉;电容过小,驱动电压跌落过快,MOS管进入放大区功耗上升然后烧毁

网友F:
不知道为啥纠结这个容量,厂家都已经给出要求值了,按推荐值用就好了。
厂家自然是根据芯片内部电路设计来配置这个电容的,用户不可能比厂家更了解这个芯片吧?

网友I:
建议还是按手册的来,不要差别太大,你都用到2200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载大举不起来。。。

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

网友J:
用于 电力调控 系统的,跟用于 扩音机 的不一样,
用于扩音机的,多多益善,但是,开关管和它的驱动芯片,就有 你们所说的 各种限制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负载大举不起来。。。

电容小了不持久,容易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容小了不持久,容易泄

从此,这个知识点很难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为啥纠结这个容量,厂家都已经给出要求值了,按推荐值用就好了。
厂家自然是根据芯片内部电路设计来 ...

主要是板子已经做出来了,然后现在板子有点不稳定,要我找原因。我得一个个点去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

叶总,输入电压12V。输出电压5V,输出电流还没实际测。谢谢!

网友K:
这个电容是用于上管导通的,如果太大,PWM达不到预期的占空比,整个电路参数都会有影响

网友L:
这种电路做过很多,按照我的经验电路不稳多半是的电路回路没做好,回流路径太长,输入和输出2个回路看看出了啥情况,和这几个取值一般没太大关系!

网友M(2023-04-03):
我只想知道耐压值怎么选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只想知道耐压值怎么选

绝大部分DC/DC电路的自举电容耐压只要25V就够了,而大部分可能只要16V。
而容量,对于内置MOSFET的,3A电流以下的基本上0.1uF的都够了,电流大的需要用更大一些的,1uF也足够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N:
绝大部分DC/DC电路的自举电容耐压只要25V就够了,而大部分可能只要16V。
而容量,对于内置MOSFET的,3A电 ...

我想知道的是自举电容耐压值和输入电压的关系,而不是说按照经验25V就足够了,算了,还是我自己研究了

跟输入电压没有关系。

网友O:
这个电容的耐压就是 输入电压(42V)+0.7V
容值跟MOSFET开通时间相关,开通时间长,容值高,跟功率级的电压,电流无关。
计算公式就是 C*V = i*t, I 取 2A, t 就是Mosfet的开通时间,纳秒计,V 大约 15V, 容值自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