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模式 如是观

楼主(2022-10-10):
①动态响应的差异
②纹波为何要屏蔽

楼主:
线性、串联、负反馈、没有电容,
这真的是 稳压器 吗,以图论图,就不全是,
R2和R3,是稳压器的 反馈链,但是,真正的 採样者,是 R3 ,被稳压器稳住的,是 R3 的压降 !
如果 Vo 没挂载,这电路是 恒流器,R3 ,是检流元件,R2 的性质,是负载。

的确如此,期待坛友继续分享。

楼主:
R3÷R(2+3) ,是 反馈系数,
VR3≦VREF ,是 负反馈的平衡,这平衡,不以反馈系数为转移 !

楼主:
VR3 只取决于 VREF ,不以反馈系数为转移,但会受 电源电压波动及负载状况变化 的影响,
误差检测器 对这些影响因素的处理,就是 动态响应,动态响应的快慢,只取决于 R3 身上的配置,跟基准无关。

楼主:
反馈系数,只取决于 元件参数,
採样比 建基于反馈系数,但会受 附加配置 的影响,
前馈 的引进,误差检测 低通网络 的插入,就会改变了 採样比。

楼主:
引用 楼主:
V 只取决于 V ,不以反馈系数为转移,但会受 电源电压波动及负载状况变化 的影响,
误差检测器 对这些影响 ...

误差检测器对各种输入的处理,是 一步到位 的 !
动态响应快慢的影响因素,是 系统中各处的配置,
楼上那图,一个电容都没有,那么,稳压的动态响应不下于恒流。

楼主:
开关「电源」,落在负载上的是方波,成为直流必须 平波,那么,负载电容就不得不加,
负载电容,在线性稳压器中也可以有,不过,作用並非平波而是退耦,
误差检测器接收的信息,是负载电容的电压,动态响应愈迅速,负载电容的状况就愈接近  浮充 !

楼主:
三极管的输出阻抗(动态电阻)不是无穷大,
那么,电源的 波动或杂讯 就会往负载进侵,令负载电容脱离浮充状态,Vo 变化愈慢,电容脱离浮充状态的时间就愈长,
向 Q1 基极施加反相驱动,可解决此问题,但是,这反相驱动的来源就是 Vo,那意味着,Vo 变化愈慢,负载电容移至新浮充点的需时也就愈久。

负载变化,同样需要调节Q1 的 Ic 来稳住 Vo ,那就同样需要 Vo 的「让步」,「让步」的快慢同样会受负载电容大小的影响。

楼主:
当系统
建构完成,调试妥当,可以交付使用,投入运行
后 ,
一个名为【传递函数】的指标就正式成形,这指标是 内因,反映系数的自身素质,而  一切的 波动、变化、干扰,是 外因,
动态响应 处理的,就是那些外因,动态响应,就是  对外因的反应能力及 Vo 的 复原速度,动态响应的优劣,自然是 取决于内因。

楼主:
对外因的反应愈迅速,Vo 受影响的时间就愈小,
请注意,是时间,动态响应,包含 速度与力度,速度是主线,
问题是,负载电容及误差检测器的採样插件,成了动态响应的制约因素,这就是稳压器的困局。

楼主:
如果 Vo 不变,Q1 就不会调整,但是,Q1 若不作为,Vo 就会变,关键在于,Q1 的动作,是 Vo 说了算的,
负载电容使 Vo 只能渐变,那么,对那些具备 突变属性 的外因就无法做到 即时阻断,电流模式针对的,就是 即时阻断,使外因对 Vo 的影响 嘎然而止。

楼主:
开关稳压,输出的是方波,不加电容,负载能吃到纯直流吗,
方波的宽度和幅度 皆可影响直流电压,但是,能被直流电压反过来控制的,却只有宽度,幅度无法被反控,因为,方波幅度只取决于 电源电压。

电压环插入低通网络,就是要把不可控的部份「剪」掉。

楼主:
对一切  波动、变化、干扰  的回应,电压模式 需先转化为 Vo 的涨落 才能执行,
但电流模式就不需要,因为,电流环的调控原理虽跟稳压完全一样,但取样点不是在负载身上,
电流环,检流元件是没有任何配置的,所以,误差检测器也不需限制带宽,动态响应自然快而准,
而且,因为参考电压 (来自电压环) 的存在,使扼流圈通电的时长 取决于电源电压,那就相当于订立了 伏秒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