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APM32F103_IAP的简单实现_4 固件传输

楼主(2022-10-10):
前言
最近拿到了一块APM32F103VC的MINI开发板,在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其有非常丰富的外设资源,主频能达到96Mhz。最近在项目中使用到了IAP(I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功能,特来评估一下APM32F103的IAP实现方式。
在应用编程IAP(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是应用在Flash程序存储器的一种编程模式。它可以在应用程序正常运行的情况下,通过调用特定的IAP程序对另外一段程序Flash空间进行读/写操作,甚至可以控制对某段、某页甚至某个字节的读/写操作,这为数据存储和固件的现场升级带来了更大的灵活性。
话接上回,我们学习了如何进行对目标Flash进行编程后,基本已经完成了IAP的知识储备,随时可以完成IAP功能。打个比方,会Flash编程,就是会向一个池塘里面倒水了,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往池塘倒的水从哪里来?即我们的程序数据从那里给到我们。
那我们本章节就我们程序的来源以及处理的一些方式进行一起探讨。
1 “水”的来源
我们的固件可以保存在云端,也可以保存在我们的PC上。这个主要取决于我们的应用场景。若我们的产品主要在客户的手上,为了考虑客户的使用便捷性,将固件保存在云端,然后在一个合适的时间推送至我们的产品进行升级,这是一种方式。若考虑到产品的稳定性,那我们可以要求客户一定要在特定的场景下进行固件升级,如需要接入升级的主机设备(如PC),才能进行固件升级。

2 承载“水”的“路径”
既然我们决定了我们程序的下发的源头,我们一般也会选择使用那种方式了传输我们的固件数据。就像运水到我们的池塘,是用空运还陆运还是海运等方式。如远程升级的方式可以选择以太网、WIFI、蓝牙等方式。若使用有线传输的方式我们可以选择USART、I2C、SPI、USB等。
升级方式的选择也受限于我们的主控MCU,如APM32F103VCT6就没有WIFI、蓝牙等功能,所以我们可以选择USART、I2C、SPI、USB等,若我们选择APM32F407/107我们也可以选择使用以太网。
3 运输“水”的方式
就像运水到我们池塘,我们选择使用陆运的方式后,依旧可以继续选择使用的是小汽车运,还是货车运。不同的运输方式会有不一样的要求,这就是我们选择传输固件的“协议”。
就比如我们选择使用USART的方式进行固件升级,那我们也可以选择使用Xmodem协议,还是Ymodem,或者是我们自创的协议。
而这个协议是保证我们固件传输数据的准确的。怎么说呢?比如带校验码、环回重复发送等功能。
4 小结
说了那么多,总结下来就是我们在IAP升级过程中,升级使用的通信接口、通信协议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般而言,通信的接口限制我们的应用场景,通信协议是保证我们在IAP升级过程中固件数据准确的有力保证。

网友A:
        iap升级一定要用ymodem协议吗

楼主(点评):
不一定的,看应用场景。也可以自定义。

网友B:
        IAP与ISP的区别 是什么?

楼主(点评):
IAP:在应用中编程,一般为客户在Flash里实现的BootLoader+App模式,主要编程的区域是用户Flash中。 ISP:在系统中编程,一般为使用厂商提供的、保存在系统存储器里面的程序对用户的Flash、ram等区域进行编程。 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使用的方式以及主要程序(BootLoader)的保存位置不同。

网友C:
这个代码应该是兼容stm32的吧。

网友D:
iap升级可以通过spi通信实现吗

楼主(点评):
可以的,USART、I2C、USB、CAN这些都可以的,本质上是固件的传输即可。

网友E:
怎么使用APM32F103_IAP写IAP的bootloader和APP

网友F:
IAP与ISP类似,但不一样

网友G(2022-12-02):
这个有案例可以参考吗?

网友H:
IAP可以网络传输的吗?

网友I:
如何校验发送固件的正确性呢?

网友J:
是需要修改BootLoader的吧。

网友K:
这个没有完整的设计的吗?

楼主(点评):
有的,请关注后续帖子

网友L(2023-01-03):
兼容stm32的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