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 SHA-1 SHA-256 这两个哈希算法有接触过码? 大概C语言需要占多少内存

楼主(2022-10-11):
最近用的2线的加密EEPROM芯片, 比如DS28E01用的是SHA-1加密算法    DS28E40用的是SHA-256加密算法,由于MCU是8位,步知道两者需要占用多少内存?

网友A:
在C语言中,这些数字分析(哈希)算法的内存使用率非常高

网友B:
有哈希算法的代码可以参考。

网友C:
Hashtable 的加载因子确定元素与存储桶的最大比率。

网友D:
哈希算**占用大量的内存吗

网友E:
这个没有计算过,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网友F:
stm32可以运行哈希算法,占用的内存不是很大。

网友G:
这个内存没有计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