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请问 SHA-1 SHA-256 这两个哈希算法有接触过码? 大概C语言需要占多少内存

楼主(2022-10-11):
最近用的2线的加密EEPROM芯片, 比如DS28E01用的是SHA-1加密算法    DS28E40用的是SHA-256加密算法,由于MCU是8位,步知道两者需要占用多少内存?经过官网提供的库函数,初步估算SHA1 加密的函数 ,应该也就1KB左右代码量,内存占用几百字节。

网友A:
我自己写的.c,大概一个算法6kb左右。

网友B:
SHA-1通过4轮运算(每轮20步,共80步)将长度不超过264的输入压缩成为160bit的消息摘要。

网友C:
SHA256最大输入长度为2^64比特,输入按照512比特分组,最终输出256比特长度的消息摘要。

网友D:
sha256非常安全,因为获得相同哈希值的唯一方法是输入相同的文件或字符串。即使是一个小的调整也会完全改变输出。这就是sha256如此安全的原因。

网友E:
安全性方面,显然SHA256(又称SHA2)的安全性最高,但是耗时要比其他两种多很多。MD5相对较容易碰撞,因此,SHA1应该是这三种中性能最好的一款加密算法。

网友F:
SHA-1是160位的哈希值,而SHA-2是组合值,有不同的位数,其中最受欢迎的是256位。

网友G:
哈希值越大,组合越多,其安全性就越高。加密哈希算法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产生独特的散列,当两个不同的值或文件可以产生相同的散列,则会创建所谓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