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发布] microchip数字电源

楼主(2022-10-13):
ic, ip
microchip数字电源

     数字电源将在以后的高端产品POWER中应用越来越多,通过视频了解到以下优势:

A.带电运行中优化程式,可不掉电升级。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

B.低功耗

C.集成度更高,尺寸更小。具有四个模拟比较器,每个比较器带有12位的DAC和两个运放,节省了外围器件。

D. 应用广泛(伺服器电源、电动汽车、太阳能逆变器、UPS等)

E,更高性能内核 70mips,支持自适应算法

F. 40位累加器,更快的运算速度

G, 5个12位ADC ,性能提升并具有数字比较器,减轻了CPU的负担

H.提供了额外的寄存器组,大大提高了效率。

I,双闪存分区,切换时间短(<400NS)

J、完整的开发工具

网友A:
2010年就有报道说Microchip扩展其适用于数字电源转换应用的16位dsPIC® 数字信号控制器(DSC)产品线

网友B:
dsPIC33数字电源系列产品在市场上获得了客户的广泛青睐

网友C:
数字电源有用DSP控制的,也有用MCU控制的。相对来讲,DSP控制的数字电源采用数字滤波方式,较MCU控制的电源更能满足复杂的电源需求,而且实时反应速度更快、电源稳压性能更好。

网友D:
三代数字电源产品dspic33ep GS系列具有高分辨率的特性:控制部分的PWM可以达到1ns,第三代产品还具有12位adc,转换速度达到300ns

网友E:
微芯有数字电源设计套件支持使用dsPIC33"GS"系列数字信号控制器的应用,其涵盖一系列软件工具、开发板和设计示例

网友F:
数字电源主要是开关电源的外特性。一是指数字电源的"通信"功能,二是指数字电源的"数控"功能,三是指数字电源对温度等参数监测功能。

网友G:
数字电源有用DSP控制的,也有用MCU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