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06 读出的数据有点怪异

楼主(2022-10-11):
ad7606正负5v输入,基准refinout也是2.5v,读出来是如下结果:输入0 读出来0;
输入-5v,读出来约等于 4000   0100000000000000
输入5v, 读出来约等于 BF29   1011111100101001

哪里出问题了?测量电源和基准都是对的啊。

网友A(2022-11-21):
线路图和逻辑分析仪的波形贴上来看看

网友B:
这鬼芯片超量程,反而变小,循环的

网友C:
把原理图贴出来看看,要么是接口时序有问题导致读取的数据有问题,要么就是硬件设计存在问题。另外多个通道是怎么读的?确定读出的数据是对应的通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