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78013电机控制异常

楼主(2022-10-11):
在开发板上调试了一版程序,电机可以正常运行;下载到自己做的PCB上,不接电机的时候,程序可以运行,驱动波形也有输出;
接上电机之后,上电就会烧MOS,debug模式下,偶尔会进入hardfualt,要不然就是程序直接跑飞不受控制,一直输出一相的驱动波。

网友A:
排查下硬件,还有PWM调制方式是互补输出吗,是的话是否有设置死区,软件刚启动PWM模块的时候是否有对6路通道做屏蔽处理

网友A:
还有一点,连接了电机的时候是不可以使用debug模式的

网友B:
考虑一下是不是功率完全不够 观察电机是否能正常转动

网友C:
请观察一下电源是否有发烫的现象,另外管子的选型是否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连接了电机的时候是不可以使用debug模式的

请教一下为什么连接了电机的时候是不可以使用debug模式呢?

网友E:
个人认为  有可能自己做的电路板上的电源部分的走线以及元件的排布都可能会导致发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为什么连接了电机的时候是不可以使用debug模式呢?

我的问题,没说太清楚,是不能打断点和单步运行

网友F:
跑飞的时候观察一下是不是程序在不停的进行复位操作

网友G:
测一下mos管的压降 是不是没有完全导通,或者增加上拉电阻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