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IAR编译器,用的J-LINK OB

楼主(2022-10-11):
(无正文)

楼主:


网友:
这是被检测出来盗版了。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都是软件需要进行激活,还能检测出来仿真器是盗版的?

网友B:
换一个低版本的iar是否可行?因为这个版本的iar已经检测出来仿真器有问题了

网友C:
修改 IAR 安装路径下的 JLinkARM.dll 文件。路径为:D:\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5\arm\bin。

网友D:
jlink 驱动卸载、降级,解决“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替换DLL

网友E:
这是由于电脑端J_Link驱动和开发板J_Link固件不匹配,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降低电脑端J_Link驱动的版本

网友F:
换J-link驱动,一般都是换更低版本的驱动。去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jlink/这个地方下载

网友G:
换低版本的jlink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