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沁恒全栈MCU

楼主(2022-10-11):
沁恒全栈MCU
‍1、全栈MCU相比外置PHY提升高频高速性能。举例来说,32F107虽然定位于互联型MCU,但是只有12Mbps全速USB、不支持480Mbps高速USB,32F107仅有以太网MAC、需外置以太网PHY;定位更高端的32F407和32F767也需外置以太网PHY和USB收发器,而且占用21个引脚。以USB为例,即使按手册加了外置的ULPI的USB收发器,实测速度仍然比全栈MCU的CH32V307低了很多。2、全栈MCU的自研PHY相比第三方IP增加传输距离。基于IP级USB技术,沁恒自研PHY并优化,合并共用模块、创建模块间快捷通道、垂直全链紧密衔接,将传输距离提升到了USB规范的两倍。自研的垂直全链IP还能确保更好的软硬件兼容性和协同性,网络协议栈和驱动程序适配了国内外各大主流操作系统和平台。3、降低运行功耗。CH32V203与CH32F203存储和外设资源相同,但前者采用青稞RISC-V微处理器,实测运行功耗会比后者低20%,CH32V103与32F103资源差不多,实测运行功耗会比后者低30%。这种功耗优化得益于RISC-V架构更新和自研处理器时的内核级优化,不放过每一处可以优化的地方,而如果购买第三方的处理器IP,原则上不能改动,当然也不敢贸然改动那么复杂的处理器,就算想比公版设计降低5%都不容易做到。另外,动态功耗主要由高频信号线上的电容在高低电平切换时充放电造成,内置PHY的引脚电容只是外置PHY的10%以下,故整体功耗低。4、青稞微处理器首家支持WFE低功耗睡眠指令。其实ARM架构有WFE指令,但RISC-V最初不支持,原因是官方标准没有定义,导致睡眠响应略差,睡眠功耗偏大。沁恒多年研究低功耗的BLE蓝牙MCU芯片,最早注意到这个应用需求,对自研的内核进行扩展优化,在首版青稞微处理器中就支持了WFE指令,降低了睡眠唤醒的功耗。5、内核级优化提升实时中断响应。沁恒在设计USB3.0等高速芯片时,面对数据量大、状态和控制灵活且多的情况,前者采用高带宽多层DMA自动处理,后者则需要深入微处理器内核改进中断控制器及流程,基于HPE和VTF技术创新解决方案,最终得到更快速的实时中断响应,相比当时的第三方RISC-V提速到3倍,相比经典32位MCU提速到1.6倍。这样对于对于高性能工业应用,可以获得更快的中断响应和实时处理。6、首创RISC-V高速2线调试接口。在CH32V103面市之前,主要RISC-V处理器IP的调试方案是低速的4线调试接口,萝卜快了不洗泥,终端用户体验不佳。而沁恒在首版青稞微处理器中就提供2线调试接口,相比当时的4线调试接口提速到3.8倍并节省一半引脚,引导了RISC-V通用MCU采用2线调试接口的潮流。7、全栈MCU相比外置PHY节省I/O引脚,减小芯片体积和节省封装费,减少PCB走线降低整机EMI,紧密结合的单芯片架构还能明显降低整体功耗。8、既兼容又扩展。出于生态兼容、降低学习成本、产品开发延续性考虑,通常用户会优先选择x86、ARM、RISC-V、8051等主流指令集。青稞处理器支持RISC-V标准指令集,支持业界主流操作系统和主要RISC-V IDE,用户可享受主流的RISC-V开放成熟生态。同时,WCH深入研究应用需求,扩展了一些有价值的新指令,配套MRS开发工具,发挥更佳性能。青稞处理器提供内核手册,能够长期直接响应用户的内核级需求,不至于链接到第三方IP供应商那里。类似地,USB和以太网PHY也是既支持业界标准,又扩展了距离或其它性能。结构上32V208则是基于F103、F107扩展了蓝牙

网友A:
配套MRS开发工具,发挥更佳性能

网友B:
马上就能体验到这个全栈MCU,不知道会不会超出我的预料。

网友C:
内置以太网PHY的话确实比较香

网友D:
可惜CH32V307的内置以太网PHY是10M的,,要是100M的就好了

网友E:
全栈MCU的区别在于,其核心IP和专业IP,不是从第三方授权或由客户另购外置,而是原厂自主研发且全内置。这里的核心IP是处理器IP,例如RISC-V内核和8051内核,专业IP包括高速接口IP、无线通讯IP、及协议栈等。

网友F:
要是出个带PHY的100M以太网就安逸了

网友G:
全栈MCU说是处理器内核自己搞、蓝牙和USB高速PHY及以太网PHY这种专业接口IP也是自家研发、连蓝牙和以太网络协议栈及驱动程序也是自有的,完全用不着第三方IP

网友H:
能更实时响应中断和降低功耗,提升传输距离和速度

网友I:
RISC-V不在于节省第三方IP的授权费和每只芯片的提成费,而在于掌握核心技术,便于与应用结合提升专业性,实现真正的处理器内核级别的自主可控,担负起对客户的长期保供承诺

网友J:
全栈MCU的自研PHY相比第三方IP增加传输距离

网友K:
沁恒在设计USB3.0等高速芯片时,面对数据量大、状态和控制灵活且多的情况,前者采用高带宽多层DMA自动处理,后者则需要深入微处理器内核改进中断控制器及流程,基于HPE和VTF技术创新解决方案,最终得到更快速的实时中断响应,相比当时的第三方RISC-V提速到3倍,相比经典32位MCU提速到1.6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