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三电阻采样得到的波形不是正弦波

楼主(2022-10-11):
如图,中间都有凹陷,有哪位知道是为什么吗

无刷电机吗?

楼主:

图片:http://m.qpic.cn/psc?/V526GDDd1SdwwV2X9gSF38xGmh3zJPtn/bqQfVz5yrrGYSXMvKr.cqbOANKNvpq.7eg*HCU99O2cQ1h7zCW6wETVaFKWcWGTz.bhNsFpEeb2jw687L6pn1RseQAFlAnsBVFQK9w8DUkI!/b&bo=AAU4AwAAAAADFww!&rf=viewer_4&t=5

线路图上传一下。

网友A:
示波器没接触好吧

网友B:
如果图片是采样电阻信号,那也属于正常,如果是相电流信号,那可能是闭环电流控制的问题